JR控出问题了

楼主(2016-05-25):
上周莫名炸鸡,一直很郁闷,昨天无聊打开控,突然,发现控怎么成这样了。 怎么回事啊。请大家给想想办法吧。先谢谢了。

网友A:
现在能正常使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正常使用不,

用倒是可以用。三个礼拜莫名其妙炸了两次。450L空中停转炸机,回家检查,发现控里有一个舵机反向,调回来又正常了。可以肯定炸鸡后控没动。

网友:
这样还敢上天?

网友:
重置一下吧

网友:
原装接收?DSM2抗干扰性不是很好

网友:
控内部存储元件出问题了,我有一台一样情况。这个没辙,设置好的参数,关机后再开机有可能变。玩玩模拟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