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摆的分析

楼主(2016-05-25):
侧摆每次都是从正飞翻到倒飞 再翻回去 还是两边都只到45度就翻回去  这翻的幅度还是不太清楚  要是正反翻感觉好慢 快不起来 求解

网友:
要想快只能角度越来越小,记得转速高点~

网友:
看你飞机大小和摆动速度 越大摆得越快角度越小
我感觉500以上级别大概15-20度就可以 前提是摆的比较快
450左右要30度
45度的话对于钟摆角度很大了 180这样的机子差不多

网友A:
同问,日本手油门和副翼怎样打舵才能出侧摆效果?求高人指点!!!

网友:
打副翼速度要快,不能停,螺距恰到好处。

网友B:
彩虹练好,缩短距离加快速度掌握好节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问,日本手油门和副翼怎样打舵才能出侧摆效果?求高人指点!!!

飞机对右悬停好,右手杆向右上角打,然后再向左下角打,反复对角线的方向,带点弧度,也有点象是顺时针的椭圆。定点侧摆左手没用,如果想移动,打一下左方向可以后退,右方向可以前进,升降舵可以改变侧摆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虹练好,缩短距离加快速度掌握好节奏

彩虹加快是钟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虹加快是钟摆吧

侧摆也有彩虹啊和钟摆同理啊只是一个素的一个横的

网友D:
手法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法很重要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摆的幅度得多大 才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摆的幅度得多大 才正确

没有 摆的慢就角度大点 快就小点

网友:
在不掉高度的前提下,摆得角度越小越好,螺距给得也越小越好。。。

网友E:
不同的飞机,不同的动力,能摆的角度都不一样啊
彩虹练好,左右翻练好,该摆多大角度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飞机,不同的动力,能摆的角度都不一样啊
彩虹练好,左右翻练好,该摆多大角度自然就知道了

哈哈是的,藤原85也能漂移。老司机的手脚很重要。没有绝对的标准。驾驭飞机发挥出飞机的极限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同问,日本手油门和副翼怎样打舵才能出侧摆效果?求高人指点!!!

顺时针的橄榄,横躺的,以右手摇杆中心点为圆心。练习侧飞,侧翻倒飞,侧面翻回,正飞。慢慢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机对右悬停好,右手杆向右上角打,然后再向左下角打,反复对角线的方向,带点弧度,也有点象是顺时针的 ...

感谢高手不吝赐教!我在模拟器上练习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顺时针的橄榄,横躺的,以右手摇杆中心点为圆心。练习侧飞,侧翻倒飞,侧面翻回,正飞。慢慢体会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指导!

网友:
侧摆就是听爆浆的刺激声音,快速的小角度摆才不会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日本手油门和副翼怎样打舵才能出侧摆效果?求高人指点!!!

右手画圈,椭圆圈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