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照瓢画葫芦之微风制造

楼主(2016-05-25):
没有图纸  参考1米轻木塞斯纳和网上的微风2005图纸做的  边想边看边做  感觉大致不错  唯一问题是感觉机身好像做大了。。。翼展1米4 机身高15厘米  宽14厘米  长94厘米  用朗宇2212kv1400 配8x6桨 3s能飞不?

楼主:
尾翼用的双层板打磨

楼主:
这么看上去挺像能飞的

楼主:
泡沫胶求推荐啊  这小瓶的不耐用啊  感觉一个3块5挺便宜的 其实不便宜  量太少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胶求推荐啊  这小瓶的不耐用啊  感觉一个3块5挺便宜的 其实不便宜  量太少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220779087

一直用这个

楼主:
求动力推荐啊!  谁有电机型号的介绍呢?比如2212  2216  2208  有什么分别?

楼主:
开始涂装喽

网友:
你称过飞机的起飞总重量吗?2212电机应该小了点,换个2216吧。另外你的电机右拉和下拉好像没有做,一般微风都要做得比较夸张才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