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我的断耳电芯

楼主(2016-05-25):
自焊电芯没包好,第一次小炸就散架了。拾回来一看整体断电当时傻眼,仔细看看,其中一片电芯的电极齐根折断。自作孽不可活呀。。。
本来这电系也便宜,但念在只出过一次力就报废太不环保,还是决定修了来用。手机上图,不会编辑图间字,一并说明:
图1:两种级片接头选择,左边那个是初步修剪的,剪掉管状部分,这完后焊线得到中间的成品。有变的是拿16号线拧起来末端上锡制成,耐流强度x2(图中线拧的接头焊接后坚硬无比,应该在焊接前先折弯好角度,现在只能剪短再焊线了)
图2:将短耳的部分单面轻轻刮开封皮,注意保留足够的密封宽度,防止漏气。特别注意!小心刀子别刺破电池体冒黑烟就不好了。。。
图3:打2mm孔,这个简单,建议用钻头手拧,这里每一丝空间都是宝贵的
图4:准备两套m2x6的螺丝,注意要有弹簧垫片防松,省得上螺丝胶了
图5:按照图4的顺序拧上。上面的电芯由于用的第二种接头本身有弹性,弹簧垫片就省了(其实是螺丝不够长)
图6:反面看看

大功告成!最后正极范围内正反面704伺候,图片就不上了,抹的太丑,哈哈哈

整完收工,加班去。。。

网友A:
刚用一次就有点肥了啊。。。

网友:
顶,这办法我也用过。

网友B:
我也有一块极耳挂了的,然而是一块300mah的。。。完全上不了螺母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用一次就有点肥了啊。。。

这电池买的不好,买来就觉得松,配对加这次实飞大概5个循环就这样了。改耳后给遥控车用得了,终归不浪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极耳挂了的,然而是一块300mah的。。。完全上不了螺母 = =

300m的。。。级片太小了吧?

网友C(2018-12-10):
电池尽量别修,扔

楼主(2019-03-30):
引用 网友C:
电池尽量别修,扔

后开扔了,电芯不好,鼓包。这本是自组的电池,结构明确才修的,商品电光双面胶就够人崩溃了,一般不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