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求助

楼主(2016-05-25):
飞控是crious aio pro v1.0,我刷的是两轴 阿凡达模式。 解锁后打方向和升降 ,GUI上面舵机输出那里一直都是1500。打油门和副翼时电调有输出

网友A:
先不用管软件上怎么显示,直接试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用管软件上怎么显示,直接试飞看看!!

重新刷了一次固件已经好了!

网友(2019-03-22):
请教大佬,mwc飞控刷调成阿凡达模式时,只有一个舵机能调整,升降舵也只有一个舵机能动,怎么解决

网友(2019-04-30):
想请问一下mwc飞控如何修改飞控安装方向,也就是默认机头方向

网友(2020-02-27):
我做的两在阿凡达吃灰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