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偉力X6遙控入面d膠斷左,請問有什麼遙控推薦?

楼主(2016-05-25):
各位師兄現在用覺得好,請推薦?
本人要求可以控到K110同911。
因我只有這兩部細機,而且應該唔會玩其他機種,所以6至7通就可以了。
還有最好是要簡單設定就可以好像現在X6控一鍵就可轉換6g和3d模式。

楼主:
還有如果想買華科爾7e,除買原裝普通控之外還要買什麼東西裝上才可以玩偉力機呢?

网友A:
D7E需要加2个高频头,一个是A7105为了911,一个是CC2500,为了K110,不过现在X宝也有3合1高频头,集成7105 24l01 cc2500。另外K110对频高频头要看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E需要加2个高频头,一个是A7105为了911,一个是CC2500,为了K110,不过现在X宝也有3合1高频头,集成7105  ...

買遙控對頻,都要睇人品,唔係咁化學呀?沒有完成無問題的控嗎?
唔通要買返原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E需要加2个高频头,一个是A7105为了911,一个是CC2500,为了K110,不过现在X宝也有3合1高频头,集成7105  ...

我有兩個原裝控,是否買一個普通7e控就可以自己返黎裝呢?

网友B:
系!拆了两个原装控高频头,加装在D7E里,刷德国deviation固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拆了两个原装控高频头,加装在D7E里,刷德国deviation固件就可以了。

那我只上淘寶買個原裝7e控回來自己改就可以嗎?
如果只要用來玩偉力110和911還有什麼要買嗎?
如我常看見這個RX701接收和RX601雖要嗎?它是什麼東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只上淘寶買個原裝7e控回來自己改就可以嗎?
如果只要用來玩偉力110和911還有什麼要買嗎?
如我常看 ...

RX701和RX601是对应华科尔控的接收机,如果你以后不会玩固定翼或其它需要独立接收机的大电直等无须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701和RX601是对应华科尔控的接收机,如果你以后不会玩固定翼或其它需要独立接收机的大电直等无须购买。 ...

如果真是只要買個原裝7E控回來就可以改~這樣真的平很多,,還有什麼要留意的嗎?

网友B:
你以前搞过高频头吗?如果完全没搞过可能有困难!
首先在你没拆原装控高频头前一定要搞清楚原装高频头几只脚的定义,就是代表什么用,例如:CE,CSN,MISO,MOSI,SCK又或者是TCK这些脚在接入D7e控时是有用的。
具体你可查看坛内有关改装D7e控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前搞过高频头吗?如果完全没搞过可能有困难!
首先在你没拆原装控高频头前一定要搞清楚原装高频头几只 ...

謝謝指教~我會去看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兩個原裝控,是否買一個普通7e控就可以自己返黎裝呢?

一个7e自己焊两个高频头就可以

网友:
方案一:买7e+A7105,CC2500拆原厂控的。(K110一定可以对上)
方案二:买7e+三合一,刷可调微調版,K110也一定可以对上。

强烈建议:2个三段开关要加上,才方便切换大小动、3D/6G模式。

7e改控,没经验的都不好搞,X宝有专人帮改,或带上改装图示,就近找手机店代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