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源V6機架用X4v2

楼主(2016-05-25):
想請教一下各位開源V6機架用上X4v2的設定是怎樣?
因為我試飛時,整機像搖搖板一樣,前後抖動。
不過又飛得很穩。
所以想請教一下各位怎樣可以設定好,讓它更穩定。
謝謝各位!
另外我的V6設定是……
開源V6機架,翼龍電動起落架。
朗宇Xrotor 40a 電調
致盈4110s kv400電機
DJI 1552摺槳
12000mah 6S電
起飛重量6660克

网友A:
感觉参数没调好吧,给你个参数,感度65,65,晃动补偿80,你试试。
我有套6轴,机架不一样,其他差不多,4110 kv400,1552,全载挂10000电池6kg,16000电池6.6kg。稳到没朋友

楼主:
明白,我等一下先試試~
謝過!

楼主:
另外想問一下,X4v2有試過失控嗎?
失控時,六軸會向遙控方向高速飛過去。
然後我把油門拉到最下,飛機在半空定住。
亦不能降落,只好用手捉住然後拔掉插頭。
我肯定起飛時有空粒星以上,途中亦無碰到Channel 6或其他控制。
有人知道這失控的原因嗎?

网友B:
你这飞机不轻啊

楼主:
應該找到失控原因了!
是當時周邊有大量2.4G Wi-Fi 信號導致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