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买你真是个天大的错。

楼主(2016-05-25):
我自从购买了亚拓250后,飞没得几次好飞,维修换主板换了几次。第一次花了将近500块。第二次花了将近380块还烧了我两个
电机
。这次又发生同样上次的问题,飞机正常上电,结果突然又冒烟。XX的这真是要作死的节奏。

网友A:
主板?
五毛?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买了也有小半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坏过啥地方。有些地方需要注意,不能用4S电池配6吋桨,炸鸡切熄火避免堵转烧,再就是定期清理下主板上的灰尘避免静电。

网友C:
我也是定期清理主板,而且猛炸之后马达轴承有的都死掉了,轴也略微变形,怕用的时候会瞬间电流过大烧,所以该换的我也都换了,主板到现在也没有事。
安慰楼主,表示同情!

网友:
谢谢e39能提供给我的帮助

网友D:
可以刷新的电调程式,怎么摔都不会坏电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E:
淡定 什么飞机都一样

网友E:
我的MR25 没有大修过 炸机前一秒务必锁电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