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里的场效应管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5-26):
买了个好盈12a电调,发现板子上叠焊了一个78d05f的场效应管,导致电调非常的高。
手头还有一个xp12a电调,那个78d05f就只有一个,并没有叠焊。

第一张是Turnigy Plush 12A,和好盈12a一样,第二张是xp12a

网友A:
三端稳压模块吧    就是5V的稳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端稳压模块吧    就是5V的稳压输出

那是不是就是bec输出,负责给就收机供电。
我看好盈12a说明上写支持5v2a的bec输出,
如果去掉一个,是不是只影响最大支持负载。
电调是给02s用的,应该怎么也达不到2a的负载吧。。。

网友:
对,可以拆掉一个7805,5vbec最大输出电流减小到1a。

网友B:
那不是场效应管,是三端稳压,bec.场效应管在背面,能上一张背面的图吗?

网友:
7805,稳压管,这毛线简直发热神器啊,建议不要去掉,既然这样设计了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三端稳压块

网友C:
稳压管叠焊是设计里的大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叠焊是设计里的大忌

对于好盈厂家这样的设计真感无语!
作为一个品牌的厂家设计师连最基本的电源电路知识都不具备真都不知道怎么说。
建议用这种电调的朋友将7805换成LM2940-5的三端稳压,大小和管脚与7805一样,但此型号的三端稳压出来的5V电压的波纹系数要好得多了!

网友D:
另最好在稳压输出端并个2200uF和一个104的电容,这样才能保证输出5V/1A电源的纯净。
此内容适合绝大多数需要稳压直流供电场合,按2200uF/A配。如果必须并联使用三端稳压电路,必须在每个稳压IC的输出端独立串入一个0.5欧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
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最好在稳压输出端并个2200uF和一个104的电容,这样才能保证输出5V/1A电源的纯净。
此内容适合绝大多数 ...

内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最好在稳压输出端并个2200uF和一个104的电容,这样才能保证输出5V/1A电源的纯净。
此内容适合绝大多数 ...

传说中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最好在稳压输出端并个2200uF和一个104的电容,这样才能保证输出5V/1A电源的纯净。
此内容适合绝大多数 ...

高手啊。
那我给华科尔02s这样的小鸡用,是不是直接去掉一颗就可以了。
还有那两颗电容是单独并联上去还是先串联好再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场效应管,是三端稳压,bec.场效应管在背面,能上一张背面的图吗?

背面是这样的
左边好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手啊。
那我给华科尔02s这样的小鸡用,是不是直接去掉一颗就可以了。
还有那两颗电容是单独并联上去 ...

电容串联能增加耐压值,例如两个耐压6.3V的电容串联耐压值提高一倍到12.6V;并联则耐压值不变容量增加一倍。
在5V直流输出端并联电容取耐压超过6.3V以上的就可以,这一类电容在电脑主板上很多。
另,小容量电容并联的越多超好!只要体积能容下就行。
用并联小容量电解电容来达到类似独个大容量电解电容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分布电容系数,但一股情况下不会超过十颗,因为太多了也没有必要了。通常两到四颗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你们说的我一个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串联能增加耐压值,例如两个耐压6.3V的电容串联耐压值提高一倍到12.6V;并联则耐压值不变容量增加一 ...

好的,非常感谢。
那就是说7805我保留一个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换成LM2940-5,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那就是说7805我保留一个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换成LM2940-5,是这个意思吗。

这要看你用5V端的电量需求,如在5V端的总需求电量不超过1A的是可以的。

网友:
电容串联耐压加倍,但是容量减半,因为这相当于把电容的极板分隔更远了
电解电容有正负极性,注意不要接反,要不然上电后电容会baozha

网友:
看到电路板就感觉好深奥,能用就行。 5V 2A 输出的电调适合3D固定翼板机用,多个舵机需要电流大些。

网友:
看来好赢用料也就这样啊,电容都是国产的,芯片F330

网友:
这个是稳压5V的稳压IC,7805说是说有1A的电流,实际700MA差不多了,几个舵机一起工作的时候,多摇几下,这个IC,容易堵死,上面背一个是为了大电流的。

网友E:
用这种三端稳压进行降压输出大电流太浪费电了吧...BEC和UBEC差别还是很大的.
一般的BEC相当于电路上串了电阻, 通过改变电阻调整电压, 压差越大, 效率越差. 12v到5v一半的效率都没有. 光发热了.
UBEC是通过开关的方式对电感进行充能, 再释放的方式调整电压. 理想情况下没有损耗. 一般小型的UBEC至少都有80%以上的效率.
大电流输出还是要用UBE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这种三端稳压进行降压输出大电流太浪费电了吧...BEC和UBEC差别还是很大的.
一般的BEC相当于电路上串了电 ...

用7805简单便宜啊。

网友:
刚查资料,78D05最大输出只有0.5A,两只并联才1A,两只背在一起,散热很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