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7e问题

楼主(2016-05-26):
d7e加了24l01,刷了m固件,一开机就提示这个。后来刷了最新的5.0版的D固件也是一样的问题,求教各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是告诉你了吗。把不是.DFU的文件考贝到控的U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告诉你了吗。把不是.DFU的文件考贝到控的U盘里。

dfu刷到控里了,遥控格式化后拷入U盘文件。
在装24l01前我刷过这个M固件,开机没问题的,后来觉得不顺手就刷回galee固件了。这次加了24l01所以才用的M固件。
我在deviation论坛里看到有人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不知道其他人遇到过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dfu刷到控里了,遥控格式化后拷入U盘文件。
在装24l01前我刷过这个M固件,开机没问题的,后来觉得不顺手 ...

是不是将MOSI与MISO两个脚接反了。
接反了也会出这个问题。
那两个脚就是一个输入信号,另一个输出信号的。接反了,单片机读不到正确信号会认为丢失高频头。

网友:
也想刷D10固件,就担心出状况没敢动

网友:
高频头接错了,或者没接好

网友:
亲  刷固件好还是不刷好啊

网友B:
把d7e切换到u盘模式。
把zip文件里protocol目录拷贝到d7e的u盘点根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d7e切换到u盘模式。
把zip文件里protocol目录拷贝到d7e的u盘点根目录。

再简单点就是把zip文件直接解压缩到7e的根目录。

网友C:
高频头问题
1 可能是接线错误
2  可能是高频头配置文件错误
建议发下你的配置文件,也就是开启高频头的配置文件

楼主:
我把焊好的24l01去掉了,开机仍然有相同提示,会不会是d7e原厂高频头废了,或者哪个管脚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问题
1 可能是接线错误
2  可能是高频头配置文件错误

发重了

网友C:
1 如你不使用24l01模块,请同时把图中红框中注释掉,即每行前面加;号
2 如果你使用24l01模块请把低18行注释掉
3 如果经过第二步还是不行的话,请把enable-nrf24l01 = A14,即把A13换成A14
PS:
1因为不知道你焊接的是那个焊点不确定是A13还是A14
2最后一行,即第18行必须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如你不使用24l01模块,请同时把图中红框中注释掉,即每行前面加;号
2 如果你使用24l01模块请把低18行 ...

焊的是tms,所以应该是a13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的是tms,所以应该是a13吧

按我说的步骤来,有问题再说,你这连试还没试呢

楼主:
把24l01拆掉,配置文件中的24l01对应项也注释掉,开机,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怀疑是不是原厂高频头的哪个管脚虚焊了,现在devo协议前面也是*号

网友:
最后一行加回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将MOSI与MISO两个脚接反了。
接反了也会出这个问题。
那两个脚就是一个输入信号,另一个输出信号的 ...

你好!还有d控刷机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还有d控刷机软件吗?

大哥!本论坛内就有呀!
不愿意找可以放狗查,会有指示本论坛内有关的贴子的,我的也是在论坛内下载的;这不比给你发邮件快多了吗!
是在是不行给个邮箱地址,给你发过去。

网友E(2016-07-10):
焊接的问题可能性很大哦,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焊接短路了,有电2个触点短路造成的这种现象。好好看看每一个焊点,用放大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