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版p51电机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6-05-26):
fms运动p51服役将近两年 终于炸鸡了,没错就是我头像上那架,设备都拆下来了,然后我看了一下电机 貌似比郎宇2820还要大,它的尺寸是3648 770kv我想上6s 9x6桨不知道可行否?还请大神指点一二,还有不知道和郎雨的2814桨座可以通用吗?因为手上没有闲置的郎雨28电机所以我也测试不了 还麻烦有拆过的朋友告知一声谢谢就是下面这个电机↓

网友A:
没试过,想必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想必不会有问题

谢谢回复,我是这么想的 毕竟电机也一百多块 先问问  万一有大神用过呢对吧,要自己测试也行,就是万一烧了又少个电机了

网友B:
可以用的,建议你用好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建议你用好的桨,

谢谢 那我改天试试马上要出远门

网友C:
飞这个飞机用不用BB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这个飞机用不用BB响的?

用吧  习惯以后每次下来都是3.8左右 最快飞了151  电池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