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终于上图传了,可以飞FPV了。 好袖珍的感觉!

楼主(2016-05-26):
在目视飞熟练了以后,前几天终于在淘宝上拍下了一套视频图传设备,加上显示器一共花了500大洋。有点心疼。不过看东西装上去之后,心里舒畅多了。
一体的摄像头图传,非常小巧,非常袖珍。摄像头比手指头还小好多。安装座也设计的很好,用泡沫两面胶一贴,即牢固又方便,而且还带点减震效果。

显示屏也是一体的也很小巧。

除了觉得显示屏太小了一点,其他都感觉挺满意的。 相对于这个价格。应该还算比较值的。
摄像头图传是电池检测线直接供电的。优点就是真的很方便,不用考虑外接电路啥的了。  缺点就是,不能接BB响了。纠结。

网友A:
稍微再固定一下,胶粘的不经炸

网友B:
好小的摄像头,只有指头那么大,图传多大?机架多大的?

网友C:
这么大机架有必要用这样摄像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小的摄像头,只有指头那么大,图传多大?机架多大的?

还没指头大,图传就在摄像头下面,一体的。 摄像头图传一体的,真的是非常小巧。机架是2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机架有必要用这样摄像图传?

主要是图方便和便宜。摄像头图传一体。加接受显示屏一体。一共490包邮。安装很简单,直接泡沫胶一粘就好了。

网友D:
我的图传很烫手正常吗?

网友:
镜头没角度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图传很烫手正常吗?

我以前的mini图传很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的mini图传很烫

我就是那款mini的,我以为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那款mini的,我以为有问题了

太烫了 根本不敢用手摸  最后它把自己烧了

网友F:
楼主同款。只不过被我安在了JJ1000上,1s 100毫安独立供电。150毫安给飞机,飞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同款。只不过被我安在了JJ1000上,1s 100毫安独立供电。150毫安给飞机,飞3分钟。

擦!!你这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同款。只不过被我安在了JJ1000上,1s 100毫安独立供电。150毫安给飞机,飞3分钟。

店家本来推荐了那个1S独立供电的配件。但我嫌麻烦,就没要了。

楼主(2016-07-06):
刚入手FPV,还是先慢慢发适应吧。要换角度在前面多垫一层泡沫机就翘起来了。

楼主(2016-08-18):
引用 网友A:
稍微再固定一下,胶粘的不经炸

上次练习炸鸡,忘记取摄像头了。   就是从远处贴地加速飞过来,然后拉油门练习炸鸡翻滚。 炸了好多次,当时发现问题。后来第二次去飞的时候炸鸡摄像头掉下来了。底座粘胶还是比较牢固,但小木板粘的架子禁不起折腾散架了。 线路也出了点问题,接触不良。
线路现在已经修好了。  还没有装回去。准备用AB胶粘回去了。 AB胶粘了可就搞不下来了。抽空弄好了,等天晴再去试飞。

那天也真是闲的蛋疼。   显示屏没电了,无聊就练习炸鸡玩。以前虽然也这样玩过,但最多也就炸坏桨。 这次炸残摄像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