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是不是不支持双控呢?关于飞控 四轴问题 求大伙帮忙

楼主(2016-05-26):
四轴新人  玩固定翼有日子了 但是多轴还有很多不懂的
有两个问题问问论坛各位大神,还请众高手不吝赐教呀
1.NAZA-V2是不是不支持双控呀  四轴配NAZA-M-V2飞控 不能分出一个遥控器云台手用是么?
2.NAZA-V2飞控 四旋翼搭配H3-3D 是不是只能控制云台的俯仰   能控制别的功能么 比如水平角度的旋转什么的

楼主:
没人回答~~~~顶顶顶

网友A:
你看一下调参软件里,我有一台四轴备用机用的是v2,因为装出来之后只试飞过一次,就再没用过,但隐约记得参数里是有的,如果不行你就再装个独立不就行了,我们现在用的悟空就是双控,也是独立的云台,和飞控不牵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调参软件里,我有一台四轴备用机用的是v2,因为装出来之后只试飞过一次,就再没用过,但隐约记得参 ...

云台额外装一个飞控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云台额外装一个飞控控制?

现在的云台都是独立的,不用非跟飞控一起。买云台的时候一定说要3轴独立控制云台,而不是3轴云台。买来把云台接到云台遥控器上就可以了,跟飞控完全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云台都是独立的,不用非跟飞控一起。买云台的时候一定说要3轴独立控制云台,而不是3轴云台。买来把 ...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