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装台伟力911

楼主(2016-05-26):
之前收了一台911-2,魔友又送了台伟力911-1以及配件,然而买的老是自旋 怀疑陀螺仪问题也没时间换,就重新装一台。
装配也没啥说的,感觉挺简单的,金属十字盘什么的也没用,感觉比较重呀~电机齿轮跟塑料齿“亲密度”感觉也不太好~换了几个塑料尺都一样
还有感觉911移动速度好慢 有时间干脆不移动,而且锁不住尾巴~没办法好好玩耍了
有没有魔友问题跟我一样的???

网友:
这飞机飞好了不容易。 换飞机是正解。

网友:
遥控器微调要多调节,挺好飞的,耐摔

网友:
适合初学者

网友:
911操控性简单,没啥可玩性。

网友A:
那个平衡杆把可玩性降低了许多,不过新手玩玩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平衡杆把可玩性降低了许多,不过新手玩玩还不错

那有办法改

网友B:
你那个下扣不对:卡到斜盘球头里面去了,这样容易自旋。如果排除了还自旋,可往横轴里滴些缝纫机油即可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下扣不对:卡到斜盘球头里面去了,这样容易自旋。如果排除了还自旋,可往横轴里滴些缝纫机油即可排除 ...

下扣?我这样弄得不自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扣?我这样弄得不自旋了

对,机械式旋翼头能自稳的前题是:平衡竿能带动大桨自由无阻滞地摆动。

网友:
对,机械式旋翼头自稳的前题是:平衡竿能带动大桨自由无阻滞地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