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芯正极铁片断了,求助。。怎么修

楼主(2016-05-26):
断了那个口不上锡。。焊不上,怎么办,求助

网友:
应该没救了。我之前也有块电芯断了,就报废了。

网友:
去做不钞钢防盗窗的地方点一下

网友A:
钻孔,用螺丝夹

网友:
不上锡?是钢片? 用焊锡膏
不过可以先用砂纸打磨一下, 去除氧化层再用大功率烙铁焊. 小烙铁温度不行, 等温度上来电池都热了.
或者搞点焊机弄也行...

网友:
正极是铝片,没办法了,只能扔。淘宝有种能焊在铝上的焊锡,我试过,效果不佳,时间长了就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用螺丝夹

谢谢,我用螺丝钻进去可以用了,。。但是感觉不太牢固。。。

网友:
焊上不就好咯

网友:
点焊机  用镍带

网友:
报废了,我用专用的电芯点焊机都焊不起来,没有镍化的极板,电流调小点焊头上去没反应,电流调大上去就是一个洞。

网友:
不转镍的电芯就不应该买。我也仍了好几片

网友:
负极还好说,正极挂了基本宣告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螺丝钻进去可以用了,。。但是感觉不太牢固。。。

你可以用氩气焊接,但是不要功率过大

网友:
安全第一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能否电镀?

网友:
lz上螺丝的方法有问题,可以参考一下前几天我的方法

拯救我的断耳电芯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 ... =vuXiNyyUWQ8TyNVIya

网友:
  上螺丝吧

网友:
只能报废!因即便折腾焊上也不敢大大电流放电!

网友:
不要廢神,買過吧,以上的方法我都過,只可以細電流放電,大電流不行,改做控電還可以,不過心裡點不踏實.試想飛行中,電池有問題,那..................一佰幾十,無謂嘥時間,就算修好你敢用嗎?

网友B:
用M51焊条据说可以,焊一小片铜片与铝结合,再往铜片上锡,没用过,楼主可买根一试

网友C(2016-06-29):
事实证明,除非重新镀镍,不然只能做普通电池供电的设备,例如显示器,或者其他小电流设备,禁止用在遥控,或者航模上,不然你就等悲剧

网友D:
这要使用点焊机焊接才可以的

网友E(2016-08-04):
到焊不锈钢的地方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