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乐迪8通道 两款遥控器捆绑设想,期待您的指点。

楼主(2016-05-26):
我先说下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最近我准备给我的X  CAM140云台换控制板,新的控制板只支持S BUS ,可我手头只有一台天地飞9遥控,因为这几年玩多轴一直用的都是天地飞的遥控,感觉不错,所以一直就没有换过其他品牌的遥控器,用惯了。可天地飞并没有SBUS  功能,之前也考虑过非凡的PWM-SBUS-PPM 转换模块,可是天地飞9一共就9个通道,飞机用了6了,控制相机照相录像切换占了一个,这样的话只剩2个通道了,我要改的3轴云台最少也得4个通道,这样的话我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能不能把一台带SBUS 功能的遥控器绑在天9上来控制云台,而控制开关呢 就还是用天9上的开关,这样的话就需要对换两台遥控器上相应的开关,比如:我想用天9遥控上一个两段开关控制云台锁头跟随模式的转换,这样就需要把这个两段开关的线跟乐迪遥控上对应开关的线调换一下。如果按照我这个设想改下来的遥控器,表面上看就像是一个遥控能控制两个接受一样。不知道这种想法可行不?一个是天地飞一个是乐迪,两个不同品牌的遥控往一起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会不会因为品牌不一样,而导致开关什么的不通用?   航模小白期待您的指导。。。。 一天天地飞9  一台乐迪T8FB

网友A:
给你个建议:买几个舵机测试仪(需要几通几就买几个,不多于八个),一个pwm转ppm模块,一个外置高频头(天地飞也好、其他品牌也好,支持ppm的),一个高频头配对的接收机。
全部加起来最多可以9+8=17个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建议:买几个舵机测试仪(需要几通几就买几个,不多于八个),一个pwm转ppm模块,一个外置高频头(天 ...

我刚才去淘宝看了下,这样的话都下来也得300多吧,而且没有sbus功能,我的这个云台必须是sbus信号输入

网友(2016-07-31):
楼主我怎么看不懂啊?能不能给细说一下 本人小白一个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