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头罩还有的救吗

楼主(2016-05-26):
各位的450pro头罩是如何装上去的,2200的电池,这不是差的一点半点啊,550l也是,还特别脆,裸飞2个月了,头罩跟个新的一样。

网友:
直接改洞洞啊,我的都是直接改的,洞洞后移1公分,保证好安装

网友:
pro的话,我也装不上,买回来就没戴过头罩。。。

网友A:
这个随便钻个孔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随便钻个孔不就好了

强迫症患者情何以堪

网友:
加陀臂把頭罩柱改位

网友:
不上头罩不就行了,头罩就是拿来静态时看的,你不怕炸花了吗?这头罩好贵的呢。

网友B:
楼主有考虑重新定制一个头罩吗?有需要的可以加群176814462了解一下

网友:
頭罩是用來拍照用的,飛的時候不用的

网友C:
为什么头罩都带不上?或者带上都很紧,为什么头罩还特别脆,轻轻用力就裂开了,为什么头罩还特别贵,一个要一两百,矿泉水瓶才几毛钱一个,怎么摔也摔不坏,为什么不用那个材料来做,有便宜又耐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头罩都带不上?或者带上都很紧,为什么头罩还特别脆,轻轻用力就裂开了,为什么头罩还特别贵,一个要 ...

你的问题很具建设性。模型公司应该有所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头罩都带不上?或者带上都很紧,为什么头罩还特别脆,轻轻用力就裂开了,为什么头罩还特别贵,一个要 ...

满分

网友:
重新开孔,原孔和胶圈都留着,几乎不影响美观。

网友D:
不用重新开孔,把电池往下移就可以了,尽量往下移,不带头罩电池很容易掉的,500以上级别的电池都是2600以上,都比较重,绑带有时候绑不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重新开孔,把电池往下移就可以了,尽量往下移,不带头罩电池很容易掉的,500以上级别的电池都是2600以 ...

言之有理。

网友D:
我上个周就是在练定点翻的时候没带头罩结果电池脱落炸机,带罩就能卡住电池了

网友:
去街摊 小店 买个贴纸 上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个周就是在练定点翻的时候没带头罩结果电池脱落炸机,带罩就能卡住电池了

嗯嗯,我也干过自旋吧电池甩出去炸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重新开孔,把电池往下移就可以了,尽量往下移,不带头罩电池很容易掉的,500以上级别的电池都是2600以 ...

电池本来用来调重心的,一般都是相对固定的位置。死往下移中心不对飞起来手感不一样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考虑重新定制一个头罩吗?有需要的可以加群176814462了解一下

定制的比市面上的价格如何

网友F:
我就是2200的电池,上面还捆了个BB,头罩孔自己调,一般在原孔后下方,这样头罩装好后,前下方可以卡紧,后方向上提起,空间足够容纳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定制的比市面上的价格如何
会比市面上的价格贵

网友G:
对于亚拓来讲,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H:
再买个山寨头罩 自己调整空位,飞着用
原装头罩家里摆着的时候带上 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