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请教一个悟和精灵的问题

楼主(2016-05-26):
前几天听一个朋友说大疆精灵3的遥控器能对频悟用来控制悟的云台。。。。。。我觉得应该不能  想知道真相!谢谢

网友:
目测不行。。价格差那么多,而且一个有HDMI输出。。

网友A:
然并卵    话说楼上的   精灵3换个输出板 一样可以输出HDMI 而且跟悟的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并卵    话说楼上的   精灵3换个输出板 一样可以输出HDMI 而且跟悟的通用

朋友,我不是说能不能hdmi输出。就是想问问,精灵遥控器能不能通过对频控制悟的相机云台相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我不是说能不能hdmi输出。就是想问问,精灵遥控器能不能通过对频控制悟的相机云台相机

能不能对频还真没试过   不过 即使对频能控制云台  飞机咋控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对频还真没试过   不过 即使对频能控制云台  飞机咋控制啊…

亲,悟是支持双控的呕

网友(2016-08-25):
引用 网友B:
亲,悟是支持双控的呕

大哥  是悟的控支持双控 不是飞机支持

网友:
不能,悟的控双控通信是通过内部的5.8G模块。然而精灵3没装这一模块,不过有位置,不知道装上5.8G模块,刷入悟控固件可不可以

网友:
买一个不就解决了,悟都买了,还差一个遥控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