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新建模型为何油门最低是+100?

楼主(2016-05-26):
收了个t8fg  新建模型油门通道最低值都是+100
每次油门都是反的,这正常吗?

网友A:
正常。小鬼子的习惯和常人不同,在RE菜单反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小鬼子的习惯和常人不同,在RE菜单反向就行。

我去,那每新建模型都要设置3通道反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那每新建模型都要设置3通道反向啊?

应该是的吧,我每次都这样,有一次差点被自己的飞机报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吧,我每次都这样,有一次差点被自己的飞机报销了,

谢谢告知。

网友:
正常的,养成设反的好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