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子马达450用的很烫,

楼主(2016-05-26):
没有装桨空机试了下就有点烫,不敢试机,若有负荷会不会更烫烧线圈?

网友:
蝎子烫正常,不带负荷更烫也正常。确实450用460MX很舒服,而且没啥温度!

网友:
虫子电机就是这么热,2520 6S X3飞完下来用手摸不得,烫的人一弹

网友A:
买盒火柴,飞下来只要火柴头点不着,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盒火柴,飞下来只要火柴头点不着,就没问题。

关注论坛有段时间了,大师你的回答总是那么幽默

网友:
带负荷会稍微好点,蝎子电机本来就烫手

网友B:
放心飞吧,虫子电机是能烫出泡来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飞吧,虫子电机是能烫出泡来的哦。

谢谢大家的回复,试飞了一下不敢暴力

网友:
不用怕的。

网友:
大齿间隙要确切好,不然电机电调都很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盒火柴,飞下来只要火柴头点不着,就没问题。

我是吐口痰,10秒内不干,就没事。以前调油机练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吐口痰,10秒内不干,就没事。以前调油机练的经验

简单粗暴

网友:
这年代,火柴不好买。

网友:
从来不用蝎子,就因为发热过大,这种发热只在8车用6S电爆艹电机上试过,直机的电机散热已经很好了(当然不能和船比,也是使用环境造成的)个人以为蝎子功率也没见大到那去,这个发热量只能说明换能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