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ODEO150入手试飞——室内FPV穿越机F3

楼主(2016-05-26):
春节后才接触无人机,开始买的精灵3P,后面发现技术没有把握,就收了一台二手的精灵3S练手,当时还不知道有穿越机。看了几个高手的穿越机,觉得玩穿越才有趣,航拍不是我的菜,于是买了一套大力的265,学会了四面悬停和航线,简单的FPV。后面发现自己不太有时间DIY,焊接、一堆的工具,搞一次弄得没时间玩了,买个成品机吧,前一阵入手的华科尔的F210 3D,这个小飞机操控手感比大力的CC3D好,一些CC3D不敢做的动作,F210上随便做,飞机冲上天,关闭油门,快落地时上油门,能立即飞起来,而且不管飞机姿态如何,都能自动摆正,有了这个,翻跟斗即使是新手也很快能学会,呵呵。大家都说是华坑,我倒觉得这个华坑给了像我这样想玩穿越,又不愿花时间去折腾飞机硬件软件的人一个选择。东西是贵了些,但至少是厂家流水线上下来的,品控比DIY的平均水平要高吧,当然,DIY的人,总觉得自己的选择性价比高,技术到位,但想一想,能折腾成高手,在穿越上前前后后花费的时间与金钱,远比买成品机多吧!呵呵,不要喷我,我确实是这样想的,而且我只想爽飞,不愿花时间去摆弄硬件。
玩穿越,看大家一般要找好的场地,要看老天爷脸色。能不能在室内甚至家里玩FPV? 这要求飞机很轻、很小,好像DIY的、成品机都不适合在家FPV。看了华科尔的这款新出来的机器,冒然下手,今天收到货了。拆开包装,上面是飞机,下面是遥控器,飞机盒子和遥控器的盒子一样大,呵呵。放电子秤上,135克含电池。充电,准备试飞。
作为新手,感觉不爽的两点(这样的设计是否华科尔的工程师脑地进水了?):
1、电池从下面盖子打开,装到飞机肚子里面,容量极其有限:约60X30X15,电池2S,800MAH,30C。这款机器好像支持电压5-12V,应该可以上3S,但这么小的电池仓,2S的电池都很难找。另外,电池装上,用的不是XT60,接头比XT60小一号,形状差不多,不知是什么接口。最让人受不了的是,电池仓盖子是推拉式的,装上电池,接上插头,盖子要费好大劲才能合上,最后我干脆不要盖子了,用电池绑扎带固定上,见图,这样很方便,只是样子难看点。看来找合适的替代电池,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了!

2、油门解锁后,电机居然自动怠速转起来了,油门归零,还是怠速转,炸鸡后,油门归零,还是转,因此,炸鸡后,必须立即锁电机,要等两秒钟才停转。这样很危险,而且容易把电调毁了。我以为控设置不对,问了卖家和厂家,都说就是这样,也不知为什么。所以我说华科尔工程师脑袋进水了。飞机应该用的F3飞控,不知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猜想有可能华科尔故意把电调的零位置调了,是不是重新校正一下电调归零就好了?期待高手给出答案。
优点:
1、飞机极其轻,感觉像玩具飞机,应该耐摔,我试了一下室内FPV,比F210胆子大了,飞机速度也没那么快,我这样的新手都能室内FPV,何况高手了。因此,这架飞机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让我们可以不用到草地上去了,直接在家FPV;当然,想在室外玩,这款飞机不太适合,塑料的,那么轻、小,很容易飞丢了。
2、另外,飞机应该和F210一样,用的F3飞控,手感和F210相似,只是速度慢些,手感不错。
3、这么小、轻的飞机,居然有摄像头、图传,还带拾音器,只是没有OSD(我用小飞手没看到OSD)。
首次发帖,不对的地方,望指出,谢谢5IMX,这里风气很好,骂人的不多,而且热心人很多,让人有种暖意,愿意经常来看看。

电池舱盖很难合上

电池舱盖很难合上

网友A:
以后你会懂为什么叫华坑,玩穿越没有动手能力很吃亏的。

楼主:
也不是完全没有动手能力,以前喜欢折腾时,自己设计线路板搞音响,劲头大得很。现在想把有限的时间用在爽飞,呵呵。坏什么,换什么,还好吧,呵呵。要是身边有高手就好了,什么事情请他帮忙,现在要自己去弄。

网友B:
电池仓的意思就是。。。你要买他的原厂电。否则华坑怎么赚钱?
华坑配件太贵了。你完全可以买成品自组的,卖家帮你装好。你到手就能飞,至于手感,也就是PID,你总要学习慢慢调整。不过不耽误你玩飞机。。。自组就是配件相对独立,任何一个东西挂了都有替换。。成品就是任何东西挂了也有替换但是要去华坑买,价格是正常的5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仓的意思就是。。。你要买他的原厂电。否则华坑怎么赚钱?
华坑配件太贵了。你完全可以买成品自组的, ...

入坑容易出坑难

网友:
价格太贵,设计的还算可以,一半价格可以考虑买,几百块可以组一个全碳的130,强度肯定比你塑料强几杯

网友:
就想知道有没有210耐摔

网友:
你可以入自组机让店家给你装好,这样就省时间了,之后就是细调和维修了,这就象买电脑一样,同样的钱组装机比原装机配置灵活、性能要好,而且配件也多。

网友C:
208769989楼主如果不是 特务R(托儿)和商家 快来群里吧……都是华坑成品玩家……

网友D:
谁有210 分线板的示意图啊  买来不会郁闷死了!身边没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8769989楼主如果不是 特务R(托儿)和商家 快来群里吧……都是华坑成品玩家……

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仓的意思就是。。。你要买他的原厂电。否则华坑怎么赚钱?
华坑配件太贵了。你完全可以买成品自组的, ...

谢谢建议。华坑的配件是贵,桨叶要24元一套。电机、电调、飞控等价格也高,但暂时还未觉的离谱。我在大力家组装了一套265,配件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有210 分线板的示意图啊  买来不会郁闷死了!身边没大神!

我有F210 3D的说明书,主板的示意图如下,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另外顺便RX713的说明也附上。

网友:
楼主的四轴真多!

楼主:
怠速转的问题解决了,今天收了一架二手的DAL220,用的F3飞控,插电就嘀嘀嘀叫,研究了一下CF,解决了。顺便把RODEO150也插上USB,打开CF调参软件,果然能连接,看来这个小玩具还真是用的F3飞控了。
进入CONFIG页面,右边把MOTOR STOP变成绿色(打开这个选项),再插电试机,电机果然不会自动旋转了。截图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F210 3D的说明书,主板的示意图如下,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另外顺便RX713的说明也附上。

帮大忙了!3嗑药!

网友E:
150不知能否像210一样刷BB响和无头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不知能否像210一样刷BB响和无头飞

应该可以,我用F3飞控之前,看到网上说F210不用增加硬件就能遥控BB响和设置无头模式,我以为只有F210可以。
我在自组的DAL220上试了一下,也可以。这个功能是F3的CLEANFLIGHT的固件的功能,因此,只要是F3的飞控,都应该可以。
操作上,其实非常简单,USB接电脑,进入CF调参软件,从左侧选择选择Modes页面,下拉到Beeper,点击Add range,选择aux2,然后照图设一下范围。当然,你应该知道遥控器上,AUX2用哪个开关,我的是华科尔D10控,配置FLAP(即对于接收机上的AUX2)为FMOD开关,这时,扳动FMOD开关,就会BB响。
若要设置无头模式,一样的,在MAG和HEADFREE中,配置同一个通道,配好遥控器的开关对应,飞机就可以无头模式了。
个人觉得无头模式好像没什么用,飞行习惯了有头模式,切换到无头模式,由于已经根据机头方向形成了条件反射,无头模式下反而反应不过来,容易炸鸡。唯一的用处是飞远了看不见,用无头模式把飞机拉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我用F3飞控之前,看到网上说F210不用增加硬件就能遥控BB响和设置无头模式,我以为只有F210可以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2016-10-26):
据说该机的图传不行!楼主验证一下!

网友:
请问那个调参软件叫什么?能给个下载地址吗?谢谢

网友:
楼主买这个成品 坏了的话比自己diy还要费劲  当时图方便直接买了个哈博深501s 之后就知道了 啥叫省了前面的事  麻烦在后头

网友(2016-11-26):
华科尔150 适合上 3s 550毫安的电池(市面上这个电池基本都可以装到机器里面)并且3s电池原厂2s 飞行时间要长

网友(2017-01-16):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华坑的配件是贵,桨叶要24元一套。电机、电调、飞控等价格也高,但暂时还未觉的离谱。我在大力 ...

楼主私信分享下这个店铺好么,我也是没时间自己组,准备买rtf 成品机的

网友F:
f150我炸一次报废3个电机.还有主板.后来买了机架改了用150飞控电机电调

网友:
DIY不光是图便宜,而是可以自由搭配,看一半赛事上大家都用的是自己的组装的,很少有人用成品的。
另外一点就是飞穿越难免炸鸡,成品机炸坏了需要返厂耗不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150我炸一次报废3个电机.还有主板.后来买了机架改了用150飞控电机电调

小机架很漂亮,可否私信一个连接?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有F210 3D的说明书,主板的示意图如下,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另外顺便RX713的说明也附上。

713怎么改线成输出PPM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仓的意思就是。。。你要买他的原厂电。否则华坑怎么赚钱?
华坑配件太贵了。你完全可以买成品自组的, ...

说的太对了  其实华坑也就是f3 的飞控 厂家组装好了卖给你 价格翻几倍 真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机架很漂亮,可否私信一个连接?谢谢

飞越150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H:
713怎么改线成输出PPM的啊

这样接

网友:
感谢。
感觉店铺里的照片都不如用你的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你会懂为什么叫华坑,玩穿越没有动手能力很吃亏的。

是的是的,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转的问题解决了,今天收了一架二手的DAL220,用的F3飞控,插电就嘀嘀嘀叫,研究了一下CF,解决了。顺便 ...

呵呵,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我用F3飞控之前,看到网上说F210不用增加硬件就能遥控BB响和设置无头模式,我以为只有F210可以 ...

无头模式真能拉回来吗,表示怀疑

网友:
入坑容易出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