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 bar如何将尾部感度交给控设置?

楼主(2016-05-27):
调机很头疼!拧着飞机往返于电脑!先谢了

网友:
设置卡可以

网友:
控裡的 GYRO SENSE

就是設定感度高低的,不用連電腦的,

看你遙控器的說明書,有說明白的了,

我只懂 FUTABA 的,不懂其他控

网友:
买个蓝牙,外场调机很方便

网友A:
能不能通过第七通道按感度,用旋钮线性调节呢?

网友:
遥控一直可以设感度的!!

网友B:
大家看清楚问题没?在K8主界面右边有个其他,把下拉菜单调成最后一个,然后主界面锁尾感度就变成  从发射机,这样就可以控里调了,futaba默认是5通道,7通道默认是油机的定速感度

网友C:
如图   激活陀螺增益     然后遥控器设定感度的时候  尾部陀螺仪感度那个蓝色条就会随着增大或者减小       不同模式可以分开设定    解决了  普通   3D1   3D2  模式转速不同而需要的感度不同的问题。飞行的时候只需要拨动模式开关,感度就会相对应的转换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清楚问题没?在K8主界面右边有个其他,把下拉菜单调成最后一个,然后主界面锁尾感度就变成  从发射机 ...

您是第一个明白的人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激活陀螺增益     然后遥控器设定感度的时候  尾部陀螺仪感度那个蓝色条就会随着增大或者减小   ...

有图有说明!给力

网友:
交给控设置感度,很简单的。复杂的是尾旋翼的博士帽里面的数据

网友:
一個叫【感度】,一個叫【增益】,別亂,亂了很多人不知你說甚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通过第七通道按感度,用旋钮线性调节呢?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通过第七通道按感度,用旋钮线性调节呢?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我收有两台用的不同的接收,一个7008用的14模式,还一个用的兼容SBUS用的FASST m模式,7008能独立用线性扭调节,兼容的那个只能用拨杆调节,正常飞行也没细究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图   激活陀螺增益     然后遥控器设定感度的时候  尾部陀螺仪感度那个蓝色条就会随着增大或者减小   ...

请问这样选择以后,控上调整的数字还是以软件上显示的数值为准吗?原来软件上增益设置的是55,普通模式飞得很好,比如我按你说的设置了后,控上不管数字是多少,只要让软件增益以栏上的数字和原来一样是55就可以达到原来的效果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样选择以后,控上调整的数字还是以软件上显示的数值为准吗?原来软件上增益设置的是55,普通模式飞 ...

没错!控上面不用管  你只要知道控上的数值对应陀螺仪感度多大就行了     最好50-----70大概记一下    方便边飞边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   激活陀螺增益     然后遥控器设定感度的时候  尾部陀螺仪感度那个蓝色条就会随着增大或者减小   ...

通俗易懂,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控上面不用管  你只要知道控上的数值对应陀螺仪感度多大就行了     最好50-----70大概记一下    方 ...

谢谢大侠!!

网友:
w8山寨小平板 几百块 模拟器 k8调试都很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通过第七通道按感度,用旋钮线性调节呢?
可以的

网友F:
楼上正解,激活一个通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