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 App里的姿态球如何看?

楼主(2016-05-27):
一直疑惑精灵3 App里面的姿态球的用法。比如:在姿态球里面如果飞机头对准6点钟方向是表示飞机正在望家的方向飞吗?还是表示和家平行的方向回来?

请有经验的朋友说说..

网友A:
人没移动时,飞机是向着回家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没移动时,飞机是向着回家的方向

姿态球里的箭头对着6点,有没有可能飞机只是朝着家的方向平行的航线回来?不是真正的望家的位置回来,会这样吗?

网友:
十字中心就是起飞点,箭头对着中点就回家方向,这样应该明吧

网友:
DJIgo里面的姿态球球

常规下,会有四个极限状态和一个静止状态

//对应的飞行器的各个姿态,这个可能毕竟抽象,各位可以打开飞行器,打开姿态球,然后用手倾斜飞行器,看看姿态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