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的iosd mini 能用在A2飞控上吗?谢谢

楼主(2016-05-27):
请问大疆的iosd mini 能用在A2飞控上吗?谢谢
我还有一个can bus hub可以用吗一起?谢谢

网友A:
iosd可以在a2上用,我们单位的s1000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sd可以在a2上用,我们单位的s1000就是这个

谢谢,确认一下你用的是iosd mini 还是iosd 两个不一样的谢谢

网友B:
mini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