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了皮传后为何没有轴传顺滑?

楼主(2016-05-27):
转动大桨用手动的,感觉皮传阻力大多了,以前轴传很顺滑的,是皮传原本阻力大点还是皮带与官摩擦?试通电转了一会儿皮带没有损伤?比轴传阻力大这样多是正常吗?那为何还有轴传改皮传?就是为减少炸机扫伞齿?

网友:
正常的,皮带是有韧性的,一部分瞬间动力会消耗在皮带拉伸变形的过程中,改皮传就如你所说的炸鸡损失小,不仅伞尺传动轴也容易炸坏,另外皮传噪音要来的小

网友:
要说效率的话还是轴传,我以前一直用皮带。现在感觉轴传还是爽的多。其实小心点飞,少炸点,一样的。

网友A:
皮带阻力是大的,除非你松下尾管,但那样可能会导致皮带跳齿,锁不住尾巴

网友B:
新手皮传,老手轴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皮传,老手轴传。

我也是皮改轴后再改回皮,可能是没调好,有时一个起落就扫前伞齿,都扫怕了

网友:
皮穿还是炸鸡成本低,比较环保,飞3d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网友C:
皮带必须绷紧,所以皮传阻力大。皮传主要是新手炸鸡不会扫齿,方便维护。还有一点重要的,不要把450这些皮传等同于高端机的皮传

网友:
皮传紧,阻力大正常的,轴传的轻快,几乎没有什么阻力。
  皮传炸机容易炸大齿轮

网友:
Logo Goblin都是给新手玩儿的~

网友:
皮带450,炸机成本就是低

网友:
那就再改回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皮带必须绷紧,所以皮传阻力大。皮传主要是新手炸鸡不会扫齿,方便维护。还有一点重要的,不要把450这些皮 ...

高端机的皮传有什么区别,求教。

网友D:
X3皮带如何调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X3皮带如何调紧啊?

没个X3但450可以松开尾尾向后拉紧再螺丝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个X3但450可以松开尾尾向后拉紧再螺丝锁紧

X3的尾管也是要自己用螺丝攻进去的,就是不知道皮带到底要多紧

网友A:
皮带太紧了

网友:
摩擦力大

网友:
皮带传动效率比轴传动效率低

网友:
先用的轴传,后来飞的皮传就明显感觉时间短了好多好多,调松皮带又危险

网友:
各有优缺点,皮传机熄火降落有压力

网友:
已有专业人员测试过了,皮传和轴传效率差距小,小到可以忽略不算,所以无论高端机还是低端机,都有用皮带的。部分高端机连电机都是皮带的,主要好处是震动静音。。。
虽然用手转会觉得轴传顺滑!!!!但是阻力主要来自高速旋转的尾桨!!!!!

网友:
飞450一直皮转,不知道轴传真的比皮转顺滑

楼主:
我为了体验一样一台,陀螺仪也有五种,一一体验

网友:
我的体会,在正确调定皮带松紧度的前提下,新皮带就是感觉不顺滑,越飞越顺,这是一个逐渐磨合的过程。而且,皮带寿命将尽的时候是最顺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