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6-05-27):
双子星动力朗宇2814,1000KV, 电调天行者80A,十寸桨,4S一万毫安电池,加油飞机低头严重,油门油大越严重,油门小的能平飞,再小点还能爬升,现在重心点靠后了也不行,什么原因呢,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平尾是不是朝下了,飞控是不是装平了,震动是不是很大,电机安装角度正确么

网友B:
我觉得是电机拉力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尾是不是朝下了,飞控是不是装平了,震动是不是很大,电机安装角度正确么

水平尾翼正确,飞控校准了,震动不大,电机安装正常,是推力线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电机拉力线不对

怎么调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