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腰推飞机 如果设置推力线 应该往左还是右

楼主(2016-05-27):
本来不用设推力线也可以的 但是有有强迫症有强迫症 而且桨8寸有点大 那么推力线设置应该第一幅图片还是第二幅图片呢

网友:
灯带放上面尴尬了

网友:
应该是第二个

网友:
没有翼型的飞机,往哪个方向都没用

网友:
问下F22上8寸浆,需要翼展多少CM

网友(2018-11-22):
椒江的呀

楼主(2019-01-08):
这你都看的出来,兄嘚厉害了!

网友:
这问法,是只要“然”,却不关心“所以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你都看的出来,兄嘚厉害了!

后推不需要做这个吧

网友:
使用8060桨前拉的都不明显,腰推的更没有必要

网友:
螺旋桨螺旋桨旋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