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10各种折腾

楼主(2016-05-27):
好不容易弄好的210骨气勇气去飞场玩了一天结果第二块电池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个电机停转了掉了下来

没炸之前

10多米高自由落体的结果  炸机了

回来自己切了一块上板         顺便闲着无聊改进一下  换了块分线板   我怀疑是浆挂到电池线了

加个驾驶员

有点污了

感觉3S电池不够爽  改4S

网友A:
污。。。3D打印手办。。

电机突然停转可能是电机电调本身问题,闻闻有没有烧糊的味道。还有种情况是天上油门收的过低再加上如果一个电调怠速不一致很容易造成空中

停桨,我遇到过= =。。。(LZ你用KingKong的干嘛。。尽量用大众型配置吧,稳定性好)

网友:
够能折腾的

网友:
3d打印好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污。。。3D打印手办。。

电机突然停转可能是电机电调本身问题,闻闻有没有烧糊的味道。还有种情 ...

当时图便宜买的套材  没想到这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污。。。3D打印手办。。

电机突然停转可能是电机电调本身问题,闻闻有没有烧糊的味道。还有种情 ...

推荐我一套大众型号吧    目前手里这个就是练手玩  我还有一套碳纤维机架没装准备弄好的装那个架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我一套大众型号吧    目前手里这个就是练手玩  我还有一套碳纤维机架没装准备弄好的装那个架子上

电调我个人推荐用DYS的xm20(追求飞行性能用这个),当然性价比最高的是好赢乐天20A(新手推荐,便宜好用)。
电机用银燕、致盈、DYS的都可以,一定要买常用型号的,别买什么2206 1900KV这种奇葩型号。210机架就用2204或2205,KV值2300的电机。

桨可以用KingKong的,其他的就别用了,桨建议5045,二叶三叶看自己的喜好,这个对新手影响不大。

可以多看看一些大神们的视频,最好看原声的,听声音学手法。油门手感对穿越机很重要,这个要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