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自稳模式抖舵

楼主(2016-05-27):
自稳模式,只在推油门且飞机不水平的情况下,所有舵面都抖。(还没解锁),固件是3.4的
其他模式不抖。混控没开。天7遥控器
各位遇到过没?何解?

网友:
顶起来,等大神解救

网友:
飞控都上什么周边设备了,说说

网友A:
1. 装了433吗?发射离开飞机远点3~5m就好。2. 装了1.2G图传?发射机移移看位置,最好移到机翼边边去。

3. 数字舵机?会持续微抖。。正常。
解决最佳办法MD911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装了433吗?发射离开飞机远点3~5m就好。2. 装了1.2G图传?发射机移移看位置,最好移到机翼边边去。
...

没装,现在不抖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好怪,apm装这些四轴,几轴这些的,固定翼没看过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的吧,没解锁给油门会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的吧,没解锁给油门会抖舵

好像是这样,油门开后不抖了

网友(2016-08-20):
我也是天7的,顶顶顶

网友C(2016-09-26):
我的是数传天线干扰。舵机线加了磁环。舵机用金属贴纸包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数传天线干扰。舵机线加了磁环。舵机用金属贴纸包住。解决!

飞上去就不抖了,我没装数传

网友(2023-04-25):
我的APM四轴几年没飞解不了说了,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