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fg换手

楼主(2016-05-27):
日本手换美国手,摇杆内部已经换完,软件的设置将MODE1换成MODE2,新建模型,结果4通道是升降、1通道是方向,2通道是副翼。需要在设置里面手动改。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换过来,直接新建模型就是美国手的标准操作模式。

网友:
是不是摇杆需要重新设定一下

楼主:
对,每次新建模型都需要设置

楼主:
没有高手在吗?解答一下如何做?

网友:
12Z、12fg、14MZ通道都是这样排列的,同futaba其他型号的控顺序不一样,跟什么手没关系,就按这样的顺序插舵机好了,没必要改。12Z我知道怎么改回传统顺序,12fg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