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E700尾桨夹虚位

楼主(2016-05-27):
请高手指教,正常吗?还是装配问题,说明书都核对好几遍了。

网友:
这虚位肯定不正常

网友:
在重装一边。。。

网友A:
完全正常,故意设计成这样的!放心飞

网友:
我见过几架   中等大的鸡鸡   有这个方向的虚位,不过绝对没有楼主大,KDS5.5,RJX520都有一点点
700我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常,故意设计成这样的!放心飞

谢谢!

楼主:
不过真的很奇怪!

网友:
正常,G4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x50也是这样的,这是正常的。

网友:
雷虎的有意设计,正常。

网友:
雷虎这样正常的   JR700的这个地方还有个橡胶垫圈,尾桨夹用手推拉能来回动。

网友:
这种轴向虚位,好多机子都有,但貌似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网友:
转起来不就都甩开了吗

楼主:
有点虚位正常,但这个感觉大了点,所以发帖确认下。雷虎机器还是不错的,除了一个球头内六角孔是圆的,其他都很不错,特别是碳纤维侧板,质感和切工我觉得太棒了。

网友:
雷虎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雷虎全系列就这么设计的 不是虚位
都紧紧的才不好

网友:
这是正常的
雷虎的减震荡补偿桨夹,是有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