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T.石头和你一步一步给电调刷Multishot固件

楼主(2016-05-27):
    为什么要给电调刷Multishot固件?这个固件有什么好处?就一个理由: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就为了快。Oneshot125的反应速度是125-250us,Oneshot42的反应速度是41.7-83.3us,Multishot的反应速度是5-25us,比目前我们大多数使用的Oneshot125快了1025倍。
重点提醒:
    Multishot是实验性的固件。刷这个需要您自担风险运行。特别是使用F330芯片的电调,有烧毁的风险。而目前大多数电调使用F330,我下面的教程只针对飞盈佳乐F390猛禽系列。请使用F390芯片的电调。

一、软件准备;
1Multishot固件下载地址(直接下载)
这个就是不同电调的Multishot固件,下载后解压待用。
共有三个,针对不同的提示音,咱没有老外文化背景,只能下了下载次数最多的那个Imperial March三月帝国,让我想起,帝国时代。

不过这个声音有点长,大家可以试下快速和另一个。
2、BLHeli使用最新版BLHeliSuite16014501,
二、刷写
请再次考虑自己所做的刷写决定,不是所有电调都支持multishot!
目前我所判断的条件有两个:
1、可以直接通过飞控完成电调BLHeli固件的刷写。可参考我之前所写的帖子。
2、电调使用F390之后的控制芯片。目前已知型号有飞盈佳乐F390猛禽在BLHeli固件对应的英文名为:FLYCOLOR_RAPTOR_390_20A。其他型号请朋友们补充。
(一)使用BLHeliSuite16014501连接飞控。正常选择端口号,连接方式,点CHACK就出现如下画面。
(一)刷写
确保图中1234都有显示后,按下图选Flash Blhel

(三)选择固件。
这时要点那个小绿人,进行手工选择电调固件的操作。
选择正确的固件,飞盈佳乐F390猛禽30A,选择的固件名字为:
FLYCOLOR_RAPTOR_390_20A_MULTI_REV14_5,注意,要选择“MULTI”这个单词是多轴的意思,一般都会3个前面相同而后面使用范围不同的固件,针对直机、固定、多轴。
打开后,开始刷写
刷写中
成功刷写
程序会引导你对剩下的电调进行刷写,记得每次都要人工选择,如果眼花可以直接将要刷写的固件,单独COPY出来,直接选择也行。
上面看箭头,会接着刷,234电调。

这个提示,意思是保存原来的设置,如果原来有设置刹车、进角、转向,点YES可以保留。
全部刷写完后,再点下CHACK

嘿嘿,提示界面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关系。点OK,断电,上电。怎么样,电机的启动声音已经变化了。证明已经刷写成功。
CF地面站设置。
开启MULTISHOT
CLI中输入:
Set fast_pwm_protocol=multishot
正常反馈后输入
save

四、电调行程校准,BLHeli中自带的MOTO选项卡中的电调校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只能在CF中进行调整。

好了,全部操作搞定了。MULITSHOU固件为测试状态,刷写,使用有风险,如果因为刷写导致电调损坏,石头不负责哦。请联系厂家。
为了发挥MULITSHOU固件最大效能,CF飞控要打开4k,在目前2K的情况下不能发挥全部效率。如何开4K?以后有机再说了。
预祝FOT在重庆比赛一切顺利!
祝大家顺利!

网友A:
虽然已经刷了,但帖子必须支持,谢谢石头分享,非常详细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已经刷了,但帖子必须支持,谢谢石头分享,非常详细的教程。

穿越的东西越来越多,要学习的也是。也想通过传播,让我们的技术能在更大的提升。

网友B:
乐天20A能不能刷呀

网友C:
請問CF要打開4K是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CF要打開4K是什麼意思?

飞控的运行速度

网友D:
謝謝石頭無私分享

网友C:
是指把loop time設定到250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把loop time設定到250嗎?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天20A能不能刷呀

刷可以,应该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石頭無私分享

希望更多的高手,大神分享,共同推动穿越飞行的技术进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可以,应该会烧。

难道你烧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烧过吗??????

乐天20a是神调,长青树,但新的技术还是有压力的。看资料说,mulitshot对f39x芯片支持最好。330芯片有烧毁风险,真不敢试刷乐天mulitshot。个人建议只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烧过吗??????

如果你有,也可以刷下,我看固件清单中有这个型号。期待刷写测试。

网友E:
写的很好。按照楼主的方法刷了固件,但是cf里设置命令不行,Set fast_pwm_protocol=multishot提示没有这条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乐天20a是神调,长青树,但新的技术还是有压力的。看资料说,mulitshot对f39x芯片支持最好。330芯片有烧 ...

那你知道乐天芯片的型号是多少吗,乐天20A是396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的很好。按照楼主的方法刷了固件,但是cf里设置命令不行,Set fast_pwm_protocol=multishot提示没有这条 ...

刷BF2.7.1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也可以刷下,我看固件清单中有这个型号。期待刷写测试。

已经刷了,初步测试小飞了一下,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刷了,初步测试小飞了一下,还行

不会烧电调吧。我的事小蜜蜂30a,好像是F396芯片

楼主:
飞盈佳乐390猛禽确认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刷了,初步测试小飞了一下,还行

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知道乐天芯片的型号是多少吗,乐天20A是396

按乐天20a的出生年代推算肯定不是39x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乐天20a的出生年代推算肯定不是39x的。

有图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为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乐天20a是神调,长青树,但新的技术还是有压力的。看资料说,mulitshot对f39x芯片支持最好。330芯片有烧 ...

乐天20a是神调 , 但我照你的方法用 uno r3 刷 , 无论用BLHeliSuite还是BLHeliTool 都是一样不能识别电调 , 刷不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乐天20a是神调 , 但我照你的方法用 uno r3 刷 , 无论用BLHeliSuite还是BLHeliTool 都是一样不能识别电调  ...

用猛禽390试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乐天20a是神调 , 但我照你的方法用 uno r3 刷 , 无论用BLHeliSuite还是BLHeliTool 都是一样不能识别电调  ...

提示什么?那几个焊点有漆,要刮干净。

网友G:
乐天20a.10a可以刷.非常好的電變不知道為何很少人討論?
http://dronehitech.com/review-xrotor-20a-esc-f396-mcu/
http://dronehitech.com/hobbywing-xrotor-10a-esc/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乐天20a.10a可以刷.非常好的電變不知道為何很少人討論?
http://dronehitech.com/review-xrotor-20a-esc-f3 ...

这电调是神调的!我专门有写过刷bl的。

网友G:
價錢便宜20A可上6S,10 A可上4S又支援4K,4 K又支援連拍,但用的人好像很少,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價錢便宜20A可上6S,10 A可上4S又支援4K,4 K又支援連拍,但用的人好像很少,可惜了

主要是体积和大家追求新鲜,还有广告的作用

网友H:
石头,刷了后,需要把oneshot125打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石头,刷了后,需要把oneshot125打开不?

打开。

网友H:
不是命令里已经输入了命令了吗?再打开oneshot125不会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命令里已经输入了命令了吗?再打开oneshot125不会冲突?

实验性固件,相信以后会在地面站中直接选择。

网友:
dys30安试了一下,刷了没得反应了,无法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天20a是神调,长青树,但新的技术还是有压力的。看资料说,mulitshot对f39x芯片支持最好。330芯片有烧 ...

目前我全部的乐天20A都是刷Multishot 14.5。没问题的。爽飞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电调是神调的!我专门有写过刷bl的。

乐天20A的确是神调来的。几乎没有听过飞行中烧过的

网友H:
石头,dys的是396芯片,怎么刷不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石头,dys的是396芯片,怎么刷不起呢?

什么问题?有截图吗?

网友H:
是电机校正没得反应得,电机不转。遥控器开也不转。电调应该是刷起了的,声音也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电机校正没得反应得,电机不转。遥控器开也不转。电调应该是刷起了的,声音也有变化。

需要cli中进行开启mu模式。新的bf地面站已经支持直接设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需要cli中进行开启mu模式。新的bf地面站已经支持直接设置。

输入了命令了的哦,也不得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了命令了的哦,也不得行了

你bf固件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了命令了的哦,也不得行了

看下你输入命令的截图

网友:
刷2.81固件看看。我也用乐天20a都可以用的

网友H:
石头,谢谢你的指导。换成2.8.的固件,然后先输命令,再校正电调就可以了,目前已经刷好,是用的dys用的程序。另外,看网站资料,2.7.1的bf固件要先关闭oneshot125之后,在输入m命令,2.8.1的就不用关,输入命令后它自动就关闭oneshot125了。2.7以下版本的bf固件也可以开m模式,只是命令不同,应该输入set use_multishot =ON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石头,谢谢你的指导。换成2.8.的固件,然后先输命令,再校正电调就可以了,目前已经刷好,是用的dys用的程 ...

2.71要关闭什么?

网友(2016-06-26):
引用 楼主:
2.71要关闭什么?

也要把oneshot125关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乐天20A的确是神调来的。几乎没有听过飞行中烧过的

那请问小蜜蜂电调,在BF里是开"oneshot"还是“multishot”?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请问小蜜蜂电调,在BF里是开"oneshot"还是“multishot”?

要看你刷什么固件咯。
如果是BLHeli suite里的固件就用oneshot

网友: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C:
請問一下,有沒有人也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我刷了14.6版本的,電調用的是小蜜蜂20a一般版本
飛控用F3,版本2.90直接在BF調參裡開multishot,有打開4K
但是上電的時候四個電調只有一兩個會啟動
其他的要等幾十秒才會打開
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有沒有人也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我刷了14.6版本的,電調用的是小蜜蜂20a一般版本
飛控用F3,版本2 ...

新的bf地面站是可以分开设置飞控,电调的通讯速率的。飞控的looptime 设4k,电调的设2k就好了,电调还没有用到4k

网友K:
开启multishot对遥控器有什么要求?采用ppm或者pwm连接方式可以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启multishot对遥控器有什么要求?采用ppm或者pwm连接方式可以使用吗?

PWM肯定不行,他连ONESHOT都不支持。PPM应该可以,我没有用过。我用的SBUS的。

网友L:
imperial march不是三月帝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imperial march不是三月帝國......

哈哈哈哈哈,我英语太烂。更正一下,是星球大战

网友M(2016-08-14):
需要fan qiang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需要fan qiang么?

下载固件,不用。

网友M:
好盈新出的穿越电调不在里面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好盈新出的穿越电调不在里面啊。

找到了,但是没有30A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把loop time設定到250嗎?

是。新的bf地面站已经可以直接设置了

网友M(2016-09-16):
为啥它自己偶尔转一下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乐天20a是神调 , 但我照你的方法用 uno r3 刷 , 无论用BLHeliSuite还是BLHeliTool 都是一样不能识别电调  ...

可以刷,你的乐天估计是亚太版本,没有写入hlheli bootloader引导,所以认不出来,可以用arduino nano板子用blheli suite制作一个4way interface的刷机器,在乐天电路板的4点位上按照说明书位置强刷一次程序,bootloader就写进去了,以后就可以用BLHeli suite里面的cleanflight模式刷乐天了,俗称“单线透传刷机模式”!回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刷,你的乐天估计是亚太版本,没有写入hlheli bootloader引导,所以认不出来,可以用arduino nano板 ...

加分!

网友O:
可以直接在 BF 里面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直接在 BF 里面刷不?

没问题,可以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技术贴必须马克一哈

网友P:
请问我的飞控刷BF3.0,可能直接在设置里打开MULITSHOU,所有设置好了,能飞,但是油门要推到接近1/6杆电调才转,好象不太正常,这样,一下收油未到底就定转刹车了,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我的飞控刷BF3.0,可能直接在设置里打开MULITSHOU,所有设置好了,能飞,但是油门要推到接近1/6杆 ...

1先做油门校准,在bf地面站做。2地面站看发射信号,看是是到1100才开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先做油门校准,在bf地面站做。2地面站看发射信号,看是是到1100才开始转

我现在调到1180了才好点,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乐天20A的确是神调来的。几乎没有听过飞行中烧过的

你是刷了大乐天还是小乐天

网友:
石头很给力

网友Q:
我的小蜜蜂20a也刷了。默认正常但gyro设定4k和looptime为2k时,在未解锁时,四个电机会不定时转下,不懂为何?如果都设为2k就不会有这情况发生,目前悬停未出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的小蜜蜂20a也刷了。默认正常但gyro设定4k和looptime为2k时,在未解锁时,四个电机会不定时转下,不懂为 ...

在bf地面站重做电调行程校准,然后再做下平衡,不行看下少你控有没有信号飘移

网友Q:
引用 楼主:
在bf地面站重做电调行程校准,然后再做下平衡,不行看下少你控有没有信号飘移

控应该没问题,我正常飞一点也没抖舵,而且飞机是未解锁。电调、飞控都已经校准,唯一改过的就是电调刷了 Multishot 固件和 Gyro 改 4K Looptime 改 2K 时出现电机,不定时自旋的 情况。如果把 Gyro 和 Looptime 均改到 2K 就没有这问题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Q:
控应该没问题,我正常飞一点也没抖舵,而且飞机是未解锁。电调、飞控都已经校准,唯一改过的就是电调刷了 ...

那只能考虑是小蜜蜂电调硬件不能支持那么高的运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考虑是小蜜蜂电调硬件不能支持那么高的运算了

估计是,不过当时看到有针对小蜜蜂20a 的固件就刷了。今天试飞了,感觉还不错!大油门下来下来,电调不热,电机温热!

网友(2017-02-10):
我自己先后用MULTIshot的固件刷了飞盈390-20A的电调和好盈30A的新出电调,刷新固件后都能正常使用,而且飞行也有三个多月时间,但最近因为过春节停飞了半个月,节后再把两台机子上电的时候,发现在两台机电调都不能通过自检,检查接线焊点都没问题,后面接到BF地面站上测试电机转动,也是不受控制,但上电后,放置一段时间机子的四个电调会轮流通过自检,又能控制电机转动了,但自检时间都要几十秒之久,而且不是同一时间通过自检的。这种现象我怀疑是MULIT的固件有问题,所以把机子电调又得新刷回DLS的固件,一切又恢复正常了,证实MULIT的固件可能存在某些不完善的地方,时间久了会出现自检延迟的现象,不知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