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函道机,要注意那些事项?

楼主(2016-05-27):
以前一直飞螺旋桨飞机,现在飞t45函道,感觉有降落还是有问题,总感觉速度压不下来,t45算是漂的了,要是飞f22,f35这种小翼展,岂不是更难得降落?函道机降落要注意什么,是必须带油门降落么?

  另外关于函道电机和风扇的配置,是个什么关系,kv和叶片数,电流以及推力是个什么关系呢?有没有什么帖子或者资料可以推荐一下?武汉飞函道的不多,还请高人多多指点

网友:
T45很好飞,但是前起落架要加强点,我用的 飞翼64涵道,4S2200----2600通吃。。。。降落 ,这个飞机可以飘降,我一般就是转弯后就关油门,推杆 对准跑道,要触地时推点点,很小很小的油门降落。我飞T45,估计飞了 4.、5 个了。。。。
涵道电机我买的都是整套,没听说还要自己配扇叶之内的。。。。

网友A:
说实话,最主要的是多飞,先在模拟器上多飞,再实地多飞,万事都是熟能生巧,好飞手都是多少架次堆出来的。

网友:
涵道还是原配好,有没有做动平衡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加 瑞文  群,有飞涵道的啊

网友:
其实和飞桨机没太大区别,就是起飞降落速度要快点。慢了没舵效,也容易失速。但T45这类机型失速的速度比你想象的低,几乎一样飘。

网友:
涵道降落时 我一般的做法是盘旋一到二圈 把握一下 微油  把握一下失速油门 最后一圈收油对准跑道 慢慢下来 但每个机型都不一样 所以失速点把握很重要

楼主:
怎么判断失速点啊,是飞机开始摇晃了么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
多准备点¥¥¥¥

楼主:
无聊发这种灌水帖,只能显得你幼稚

网友B:
找个空域好,人少的地方 爽炸,我和lz一样,一直飞小飞机,也入了个t45,昨天装机的时候试涵道结果把桌子上的延长线吸进去,叶片打断了,又要等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空域好,人少的地方 爽炸,我和lz一样,一直飞小飞机,也入了个t45,昨天装机的时候试涵道结果把桌子上 ...

我也有同样经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最主要的是多飞,先在模拟器上多飞,再实地多飞,万事都是熟能生巧,好飞手都是多少架次堆出来的。 ...

最为实在的回答了

其它回答真的是根据个人的阶段和悟性的不同理解而说的方法

万事熟能生巧,这句是箴言啊

网友:
不要看别人怎么飞得好,或炸成什么样。

一切都和你的练习时间跟悟性有关系的

还有你的实战心理,很多人模拟器练习完全跟高手一样,但是一飞真机就不会了

网友:
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不要失速就好了,降落的时候保持好姿态!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