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2.4g的接收机天线都是通用的?

楼主(2016-05-27):
如题,6208的天线断了,有两根其他牌子接收机的天线。能通用不呢?

网友A:
可以试试,不管用也没影响的。

网友B:
铜管没有断,短的是前面的线,可以把线重新剥一下焊上去就可以了,尸体都没有了,换的天线影响不大,就是有影响也是一点距离问题,自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19-06-16):
换下试试,也没什么损失

网友D:
长度一样一般都通用。但是保险起见还是换好之后做一下地面拉距测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