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斯特SC-608有点意思

楼主(2016-05-27):
608今天到货了,迫不及待的拆开包装,WK!这么小!不算凸出的风扇哪块就一包香烟大小。

左面的是买HCP100S时配来的简易平衡充,强烈怀疑设计者是个烟民
但这个跟机来的说明书似乎太简单了,让我一开始搞不懂怎样操作;还是到官网看了视频才大体明白了。
单接电源开机的画面

可这个只有XT60的头,我的电池是JST的头,怎么搞
一不做二不休!拆机!自己从原来的电池头接点接一个JST母头出来!上电,挂上电池开充

充电的过程,我的100S电池每节有3.8V左右的电压

因为我用的外接电源是个变压器降压的可调电源,充电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电流表的指针来回摆动,证明是个脉冲式的充电电路;两节电池很快就充到4.2V的标称电压值了,但充电并未停止!充电电流开始逐步从原来的设定值降下来,从0.8A一直降到0.1A左右。

整个充电持续了约36分钟左右;蜂鸣器“滴滴”的开响,充电结束了。

整个感觉不错!我很满意。
唯一感觉不爽的是:这个机器设计除了平衡充电口外就是两个XT60的母头,大哥!不是所有的航模电池都是用XT60公头的好不好,我知道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保证大电流充放电的稳定接触,可至少应该单配个XT60的公头给客户,便于别人换接别的插头不是更好吗!

网友A:
现在 XT60才是基础配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 XT60才是基础配置哈哈

改天自己做个外置的接线板,把1S的电池也充上

楼主:
感谢上帝。好彩没买B6,要不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B:
做个转接头好点吧?这样还有保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转接头好点吧?这样还有保修吗?

我可爱的朋友,我买的东西从不要保修;有能力就自己修,修不了的拆件用,剩余的就是垃圾扔掉

网友:
我也定购一个

网友C:
能拆开飞线都不会做个转接头?这要以后不用jst了在拆开换?只能说脑子不拐弯

网友D:
听说目前的还只是第一批的测试版, 中文的7月底出。 另外有人说充电精度不如b6, 你冲完最好用万用表测下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目前的还只是第一批的测试版, 中文的7月底出。 另外有人说充电精度不如b6, 你冲完最好用万用表测下电 ...

用福禄克的表量过,差异在0.005V内。现在是新机器,不知道过段时间怎样。
但,这不是个问题,到时只要取高精度的取样电阻代换就可以了,程序是不会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咋拆啊。

很容易的!
先给面板吹吹热风,别吹坏呀!然后找个小起子或比牙签粗点的本棍在背面唯一的一个圆孔内一推,面板的一角就起来了,小心揭开其余部分就可以看到四颗螺丝,卸下这些螺丝后在飞梭键附近轻轻撬一下,记住,是轻轻的撬!!!千万別把屏线给扯断!就开了。
剩下该干嘛干嘛。
哦!忘了,芯片是“新堂”的,比STM32系列的便宜些。

网友:
我的正在路上,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拆开飞线都不会做个转接头?这要以后不用jst了在拆开换?只能说脑子不拐弯

大哥!大晚上的你让我到那里去买插头哟。明天白天才有开门卖的。我手上唯一一个还是从以前的一个电调板上拆下来的呢。

网友E:
你也太急啦,一晚上都等不了。我还想多加几种头,还没想好咋加。

网友:
继续关注此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也太急啦,一晚上都等不了。我还想多加几种头,还没想好咋加。

网友:
36分钟?? 100s那么小的电池要3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