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神请教做像真船的问题

楼主(2016-05-27):
我没有做过船, 看到论坛上有位大神造过一艘"阿佛洛号"游艇,觉得非常漂亮,很是喜欢,于是在淘宝上买了一套全木的套材,打算买一套蒸汽机动力组(带锅炉),做成蒸汽动力船,可这艘"阿佛洛"是双桨动力的,现在要用蒸汽动力,就必须改成单桨动力的船,想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可能改成,还有这艘成能做成蒸汽动力船吗?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那还叫像真船吗?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神,我不追求太像真,原套材是配了两个35mm直径的塑料桨,请问下如果改成单桨,需要配多大的桨呢?

网友:
没有接触过蒸汽机动力组,帮不了你

网友:
也可以在蒸汽机后面加个齿轮箱变成双轴输出就可以了借论坛里其他大神 haimowang 的图,详见'自制系列通用船模动力推进系统'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2600&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26orderby%3Dreplies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神,真是仙人指路啊!这种装置淘宝上有售就非常方便,否则就要自己找人加工了。

网友A:
还应该考虑蒸汽动力组的体积与输出功率是否可以与你的那个阿佛洛套材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应该考虑蒸汽动力组的体积与输出功率是否可以与你的那个阿佛洛套材匹配

我买的蒸汽机动力组是双缸直列往复式蒸汽机,卖家标示可以用在0.8~1.3米的船模上,我买的阿佛洛游艇是0.86米长的,动力应该匹配吧。

网友B:
最好能上图看看你的船和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上图看看你的船和动力

网上模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上图看看你的船和动力

前面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上图看看你的船和动力

后面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上图看看你的船和动力

我买的船套材还没开始装,船长860mm,甲板最宽处172mm,蒸汽机锅炉动力组昨天付了款,卖家还没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上图看看你的船和动力

本来很喜欢这条船的外型(外国模友制作的),没看到有套材卖,所以就买了阿佛洛游艇套材,外型有点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上图看看你的船和动力

蒸汽机是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上图看看你的船和动力

动力组锅炉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怎么倒车?

楼主:
蒸汽机可以通过遥控舵机操作实现反转或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