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 fpv预计飞20公里

楼主(2016-05-27):
航程20公里的FPV死胖子   一般价格要多少?

网友A:
飞机499,电机160,电调150,飞控700,电池450,自动航线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机499,电机160,电调150,飞控700,电池450,自动航线ok

用啥电机合适?

网友C:
还有图传,摄像头和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图传,摄像头和显示屏

要飞这么远,图穿要多少钱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啥电机合适?

2820   920kv

网友D:
20公里的半径,图传方面,电磁环境好的话一个小飞手和14db平板就够,或者23db平板加普通7寸雪花屏幕,飞机大胖随意飞这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公里的半径,图传方面,电磁环境好的话一个小飞手和14db平板就够,或者23db平板加普通7寸雪花屏幕,飞机 ...

你玩过吗??大约价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玩过吗??大约价格

那我列表给你,你自己算了,大胖450空机,电机电调一起300多点,舵机四个75,电池一块一万毫安的600多,飞控500左右一般用u22,433建议用rlink的800,图传欧姆威1w的发射机要350左右,接收就用小飞手的话要500左右,摄像机不录像用索尼700线大概150,要录像用运动相机小蚁就399了,遥控你自己选择了,大概也就这么多,一般点的设备就是这样了。你会飞没?如果不会还是从练习机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列表给你,你自己算了,大胖450空机,电机电调一起300多点,舵机四个75,电池一块一万毫安的600多, ...

4000左右

网友E:
什么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控啊

天地9

网友E:
怎么控制那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控制那么远

加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