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qav250起飞拿在手上总是左摇右晃的 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6-05-27):
                                            还没起飞过  不知道是没调试好的  还是咋的 新手帮个忙感激不尽

网友A:
飞控水平没调吧~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水平没调吧~什么飞控

cc3d  好像调过了啊

网友B:
飞控方向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方向没调

啥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方向没调

哥们  能不能加下你qq  我还有很多不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  能不能加下你qq  我还有很多不懂的

我不上QQ的,建议你善用论坛搜索功能,不做伸手党,这问题很多人都问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3d  好像调过了啊

把固件重新升级一遍~再慢慢调~你不用手拿着飞起来是不是稳的?

网友C:
把rate stabilization的P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固件重新升级一遍~再慢慢调~你不用手拿着飞起来是不是稳的?

固件如何重新升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上QQ的,建议你善用论坛搜索功能,不做伸手党,这问题很多人都问过的

哦哦   我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如何重新升级啊?

就和你调机的时候是差不多的~那个绿色的大块~点然后点中间的~拔usb再插上~等他过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和你调机的时候是差不多的~那个绿色的大块~点然后点中间的~拔usb再插上~等他过去就行了

大哥   现在越弄越麻烦了  我的遥控器本本来是左手的  不知道怎么搞的变成右手了

楼主:
我感觉2个白头电机和2个黑头电机转速不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现在越弄越麻烦了  我的遥控器本本来是左手的  不知道怎么搞的变成右手了

遥控器那个选项~1234分别是日本手,美国手,中国手,还有一个不知道~你对着自己遥控器的油门副翼找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电调线没链接到对应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