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飞室内F3P的都用什么“接收机”啊,我的Futaba 14SG

楼主(2016-05-28):
飞室内F3P的都用什么“接收机”啊,我的Futaba 14SG

对于起飞重量200g以内的机型来说,对重量很敏感,大伙们都用的什么微型接收机啊?

对于Futaba 14SG这样的控有没有什么兼容的微型接收机?

网上看到Futaba Fasst 兼容接收机FM800,这个可以插多个舵机普通接线法吗?

网友:
fm800是穿越机用的,输出的是sbus和ppm信号,微型舵机用的是pwm信号没法用的。买frsky4通接收机,再想轻点可以把舵机线直接焊在接受上,重量减一半

网友:
很多,专用的比如 Futaba R6004FF,再比如 FrSky TFR4。或者各种接收机去壳。。。

网友:
我用的TFR6,把壳子去了也就四五克的样子,挺好用的

网友:
我用的frsky6。壳子拨了,5克

网友A:
楼主最后选的哪款接收啊?
另:14SG+魔方控制miniCP无法锁尾的问题解决了么?能指教一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选的哪款接收啊?
另:14SG+魔方控制miniCP无法锁尾的问题解决了么?能指教一二么?

暂时用的Futaba 2006接收机
14SG通过魔方控制mini 电直那个最后解决了,可以飞3D。
但是好久没玩,出了,具体忘了怎么设置了,好像是通道设置反向,设置模式切换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用的Futaba 2006接收机
14SG通过魔方控制mini 电直那个最后解决了,可以飞3D。
但是好久没玩,出了 ...

是陀螺仪设置反向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用的Futaba 2006接收机
14SG通过魔方控制mini 电直那个最后解决了,可以飞3D。
但是好久没玩,出了 ...

悬停没问题,就是尾巴摆得厉害,自旋都做不了,实在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没问题,就是尾巴摆得厉害,自旋都做不了,实在苦恼。

设置一下感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一下感度试试

控上陀螺仪的感度大小都试了,没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