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穿越机怎么分类

楼主(2016-05-28):
什么200 220 25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轴距

楼主:
是对角的轴距吗?

楼主:
谢谢,只有轴距之分吗?

网友:
多多潜水吧。。。。。。。。。

网友:
安轴距分,210 200 180 150 还有更多,按飞控分,cc3d(廉价方便但是比较旧),F3(主流飞控),还有qq飞控(很少见很廉价)。还有大部分穿越都是四轴,但是也有六轴的。还有分成品的和自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