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Nx4 首飞 +os55hz改装

楼主(2016-05-28):
在forza450失败出掉之后,又琢磨了一套小飞机,由于刚好看到代理那边有50级引擎改装件,立马就下单了。不过这个飞机断断续续搞了1个月,其中由于飞机,和自身的问题,时至今日才可以首飞。
这里给装nx4的兄弟几个建议:
1.这个飞机的尾轴和尾中联内部要打胶,因为他的几米孔比较细,不磨平,扩孔的话容易飞脱,很多人遭过。
2.升级50级引擎座,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离合器座比原厂的高,导致风扇的上端磨风扇罩,需要垫圈垫低。这个很重要。我磨掉4颗磁铁才发现。取下来量了。
3.引擎大螺栓打红胶,离合器螺栓打胶之后,都用300+热风枪拆(这个写给油机新手的,我就是)
4.飞油机最好用os引擎,不怎么挑油,顺着说明书可以调到90%没问题。很好飞。而且可以用便宜油,之后加事后油即可。
5:我拧坏一个缸头。推荐不用十字套筒,而用螺丝刀的外6拧火花塞,这样力度比较好控制,一定不要力量太大。太紧。
飞机配置:
gaui nx4 kit
原厂450mm大桨
os55hz+hatori排气
大kbar+autobooster点火
omg h2舵机(1300mah 2s直驱)(推荐用好点的舵机,背盖取下来打胶)
kst 565x锁尾 (我本来的kst515十字盘一套在浆尖擦了下地面之后。3个都扫掉了

网友:
用os55不重吗?

网友:
技术很羡慕

楼主:
不重哈。我现在比较富油。稍微贫点我试过。和电的差不多。

楼主: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技术渣哈。这个飞机陀螺仪所有参数没调,等把定速器装了,在慢慢调。
还好动力强。没定速也可以飞。只要不俯冲超转就没事。

网友A:
好帖  等我的37飞好了  也上个55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  等我的37飞好了  也上个55玩

恩。可以搞,而且没因为换了55就很费油。我之前飞vibe 50的时候,差不多8分钟多点。一桶油,就9个起落左右
。这个Nx4可以飞15+个起落。飞65油门柔3d的话,可以飞接近6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可以搞,而且没因为换了55就很费油。我之前飞vibe 50的时候,差不多8分钟多点。一桶油,就9 ...

楼主这个技术练多久啦   我昨天37试飞   快离地电源插头松了,油门越来越大 ,吓死了  抡起扫把砸了过去  大桨尾桨夹全部报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技术练多久啦   我昨天37试飞   快离地电源插头松了,油门越来越大 ,吓死了  抡起扫把砸了过去  ...

我听高手说的,可以把油门舵机上装个细弹簧。如果松掉或者失控,可以熄火。
我自己的办法是设置失控位置。比如没着车的时候,把发射机关掉,看油门是不是自动关闭。

飞了多久啊。差不多一年半了哈。。14年12月入坑的。。哎。坑死了。油机我最开始飞的是vibe50. 2桶油,就改电的了。因为那个时候不会调发动机,而且600级太重。飞不动。。

楼主:
多谢。其实油机还是大的好。700级。推重比比较合适。比较好飞。小飞机没办法。没那么多钱。只能玩个小的。

网友:
顶一个~~我就静静的看着你折腾

网友:
问一下,事后油用什么方式加的,总觉得不方便

网友B:
用的桨是425还是4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桨是425还是470??

1. 事后油。我也发现那个风扇罩把风门口挡住的有点多。我是伸进去滴的。有时候我拆发动机。我会把排气拆了。从活塞那边滴几滴。老魔友高速我从风门滴。但是我总觉得油不见得转的上去。
所以我的思路是。多滴点。还就是经常打燃。如果不飞。一定拆开包好。用油弄好。不然锈了。发动肯定要出问题。。(我用的便宜的威宝哈。很容易锈的)
2.关于浆。我浆扫了尖。但是还可以用。就苟延残喘了。是450mm的原厂halo浆。下一步打算换480fk的芬记。 然后换尾管组合大点的尾桨。

网友C(2020-05-08):
油机顶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