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和A3固定翼飞控,如何设置一键吊机?

楼主(2016-05-28):
请教各位前辈,我用AT9和A3飞控,如何设置一键吊机。。。

网友A:
有个说明文档,可以看看

网友B:
前辈会告诉你练技术,而且这年头吊机已经没啥观赏性了

网友C:
很容易的,接好线,先试下各舵面反应方向对了,然后各遥杆归中,包括5和6开关通道,然后按住A3进入设置后放手,等到灯连闪十下的时候短按一下,就把飞机拿成吊机状态,等灯快闪几下自动保存了就行,然后退出,

网友D:
凡是没有和油门联动的都不可能做到真正一件吊机或者侧飞或者倒飞,而且最后的结局都是过度补偿而导致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