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重轮悬挂选择

楼主(2016-05-28):
自制坦克的承重轮,是靠前边的和靠后边的减震用偏硬一点的?还是所有承重轮都用一样的减震?

网友A:
前后硬点可以抑制起步和急停的晃动,但是正常开起来可能会略颠,前后加减震器是最佳办法,但是麻烦,所以全部一样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硬点可以抑制起步和急停的晃动,但是正常开起来可能会略颠,前后加减震器是最佳办法,但是麻烦,所以全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硬点可以抑制起步和急停的晃动,但是正常开起来可能会略颠,前后加减震器是最佳办法,但是麻烦,所以全 ...

真实的坦克也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路轮减震硬一点吗?

网友:
这个是根据你坦克的重量分布来决定的。。。。哪头重哪头就硬点,否则重的那头就会塌。。。

网友:
如果用一样的减震,那就适当配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实的坦克也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路轮减震硬一点吗?

举个栗子,M26潘兴6对负重轮的扭杆都是一样的,但是第一,二,五,六加了油压减震器用来吸收能量,可以减小急停和开火时的车体晃动,同时不影响越野性能。豹2系列类似~即使是百夫长这种用水平弹簧的也在前后加了减震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栗子,M26潘兴6对负重轮的扭杆都是一样的,但是第一,二,五,六加了油压减震器用来吸收能量,可以减 ...

解释的非常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