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级油机

楼主(2016-05-28):
有个三叶06级发动机,想用来装个小飞机,但是不知道什么飞机合适?求大神们推荐推荐。。。。

网友A:
06级发动机,那得多小?推力赶得上2208电机不

网友B:
太小启动难,也不稳定,真心不建议你折腾

网友C:
我的06全新发动机作收藏用
等有空又有闲钱的时候收个COX TEE DEE的小发动机来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级发动机,那得多小?推力赶得上2208电机不

拉力好像40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启动难,也不稳定,真心不建议你折腾

看这小巧的发动机,想着要是能装上飞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06全新发动机作收藏用
等有空又有闲钱的时候收个COX TEE DEE的小发动机来收藏。

之前我也是拿来收藏的,有时候看着这发动机,就想着把他装在飞机上。可无奈,本人菜鸟,自己现在还做不了轻木机,所以想着有现成的合适的机型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是拿来收藏的,有时候看着这发动机,就想着把他装在飞机上。可无奈,本人菜鸟,自己现在还做不了 ...

现在好像没有了!二十多年前看到过用这种发动机做动力滑翔机的;就是在地面启动好这个发动机,调到最大转速手抛起飞,直接烧完油料达到最大高度,然后再遥控滑翔的。好像是个什么级别的比赛项目,当时在广州黄村体育训练基地看到的。
还有一种是用压燃2.5CC的发动机做线操纵飞行的。当时我还到上海广中路444号买过一个压燃机呢,想买1.5CC的没有,买了个2.5CC的,哎!都送人了,想起来满后悔的(关键是别人在我走后直接扔了)

网友D:
06级太难选机了,我琢磨着09级或许能带动1米的泡沫塞斯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06级太难选机了,我琢磨着09级或许能带动1米的泡沫塞斯那吧

嗯,我之前买了一个miniP40的空机来,貌似不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