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遥控器设置cE和Fcc在那设,

楼主(2016-05-28):
有人知道吗?好像只有公制和英制

网友A:
这个是根据发售地区事先就设计好的吧,过去见过精灵2,可以调,后来的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根据发售地区事先就设计好的吧,过去见过精灵2,可以调,后来的都不行了

谢了

网友:
cE和Fcc在中国适合那个标准?中文说明书都没说个明白?这符合国家产品基本标准吗?还有这2个标准怎么显示给操作人,让操作人知道这产品是合规的。DJI公司要知道这是产品说明书基本的要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根据发售地区事先就设计好的吧,过去见过精灵2,可以调,后来的都不行了

在中国本土销售的精灵3遥控用的什么标准那?厂家为什么在说明书里面不明明白白的表示!还有使用人怎么知道已经使用了哪一个标准?这2个标准遥控距离相差100%在使用中不讲明白是不是存在产品隐患风险(CE是500M.FCC是1000M)

网友:
上市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是销售人糊涂,看说明书的人糊涂,用的人糊涂,DJI公司装糊涂,真是稀里糊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中国本土销售的精灵3遥控用的什么标准那?厂家为什么在说明书里面不明明白白的表示!还有使用人怎么知 ...

又看到你了

网友:
产品说明书很明显就是没有说到,除了FCC和CE地以外的地區到底用的什么功率?有效距离多少?是不是糊涂说明书?在第3方地區使用产品这个重要参数转换到了哪一个标准,哪一个有效距离?国内的用户是不是在糊涂使用?这就是个产品隐患!!!(精灵3S,FCC1000M,CE500M,上下差别是100%)大家可以看看这是不是说明书糊涂的事实。这些精灵3系列产品上市有一年了不知道DJI装糊涂的理由是什么?
另外就像你说的三代過後就變成依地區自動調整,自动调整也应该对用户有个设备上的明示,否则用户还是在糊涂使用,不知道产品自动转换在哪一标准中使用中!

网友:
请教一下悟: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2.400 至 2.483 GHz
图传和遥控分别用哪一段啊,这么多,非日就是包括中国么?那就是遥控和图传有2个频段呢,还是遥控是2.4,图传是5.8,还是遥控是5.8,图传是2.4,还是遥控和图传都用,2.4和5.8?

两个频段是用一个天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