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 G3云台的问题,用过的来看看这是啥情况??????

楼主(2016-05-28):
                  G3 云台  ,。我的是双控,云台用天地飞的,所以要接转换器,
                  云台一接SBUS转换器, 然后开机 ,前几分钟显示屏正常(数据和图像),过了差不多5分钟左右显示屏开始就变绿然后出现条状沙沙的(见下图),紧接着显示屏就一直绿的然后卡住,转动云台也没反应还是图像卡住。不接SBUS转换器就没这种情况 就是一切正常。
                  看样子是像供电不足。那转换器上正常的时候有蓝灯一闪一闪的,显示屏出现绿的之后那转换器的蓝灯就快要熄灭的状态,然后再过会就完全熄灭了,飞机重新开机后又正常,过不了5分钟又这样情况。。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史无前例的情况??求解

网友A:
是否有地方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地方过热?

热肯定有热,你指的是哪里呢,云台后面那个插SBUS线的能接电脑USB的那坨东西倒是比较烫。。其他地方倒没有摸出来

网友A:
这个过热,是热到手碰不上去的热,你可以用小电扇对着热源吹后,看故障是否消失,如果没了,那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只能是其它问题了。

网友B:
改个SBAS接收上去瞬间就好了

网友C:
我碰到过这种画面   是因为HDMI的线段了一根

网友D:
应该是HDMI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热,是热到手碰不上去的热,你可以用小电扇对着热源吹后,看故障是否消失,如果没了,那就是这个问题 ...

那就没有的,还在迷茫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个SBAS接收上去瞬间就好了

SBAS接收是什么接收?请教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这种画面   是因为HDMI的线段了一根

就前面那个会有蓝色灯的那个云台板?为啥会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HDMI线断了

估计人为的还是因为电流过大烧断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这种画面   是因为HDMI的线段了一根

检查过了,没断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BAS接收是什么接收?请教怎么改

意思就是换个FUTABA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换个FUTABA的控

换FUTABA的控没事,返厂测试的时候就是FUTABA的,我这边没多余的那控只有天地飞,所以返厂回来后就发现这情况。。。

网友E:
这云台本来就在图传信号板上设计缺陷,亚拓坑人的云台,我的都一年多了没解决这个问题,只好自己改装了,直接相机av信号接图传发射,别用它自带的HDMI信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云台本来就在图传信号板上设计缺陷,亚拓坑人的云台,我的都一年多了没解决这个问题,只好自己改装了 ...

可以发帖分享你的接线方式吗?

主要是LZ用天地飞的接收+ 转換器秏电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云台本来就在图传信号板上设计缺陷,亚拓坑人的云台,我的都一年多了没解决这个问题,只好自己改装了 ...

问题的原因就是供电不足,最近让别人给我加了个那转换电压的什么板,就完全没事了,接收还是用回天地飞的,双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参与并讨论这个问题,在此一并感谢。
现问题已成功得到解决,原因就是转换器跟接收那块地方的供电不足,跟别人商讨之后加了个叫什么电压转换器的好像,直接从云台的外置12V供电接口处接了跟到那转换板然后再到接收机任意一通道就OK了。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参与并讨论这个问题,在此一并感谢。
现问题已成功得到解决,原因就是转换器 ...

能画个简易接线示意图给看看学习一下吗?

网友:
图片上面是怎么接线的看不清楚,是用降压模块给HDMI信号板供电的吗,是供了几V的电压呢???

网友E:
看图你好像是降压模块把云台的12V降为5V提供给接收机的吧,这样就能解决信号板av信号输出的问题吗,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你好像是降压模块把云台的12V降为5V提供给接收机的吧,这样就能解决信号板av信号输出的问题吗,费解。 ...

对的,是5V,我忘记了那是降压模块还是升压模块还是变压模块。AV信号我的原本是没问题的,只是电压低导致显示屏变绿到无图像且卡住。看看着手绘线路图能看懂不。。转换器到接收机的插线我就不过多描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是5V,我忘记了那是降压模块还是升压模块还是变压模块。AV信号我的原本是没问题的,只是电 ...

明白了,谢谢
就是解决了接收机供电问题,云台前面的信号板工作正常不,图传发射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的,是5V,我忘记了那是降压模块还是升压模块还是变压模块。AV信号我的原本是没问题的,只是电 ...

可是云台后面sbus接线本身已经有5v电给接收机了呀,你这样与信号板供电有没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是云台后面sbus接线本身已经有5v电给接收机了呀,你这样与信号板供电有没关系呢

一切正常,不影响云台板和图传,貌似与信号板供电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