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BLheli12A电调 一个堵转。启动的时候 抖动,不转。怎么办?

楼主(2016-05-28):
想问问银燕BLheli12A电调  四个 有一个堵转。启动的时候 抖动,不转。怎么办?

网友:
据说是正常的,我的也这样,油门推高点就好了

楼主:
油门推高也没用。不用手辅助。。转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推高也没用。不用手辅助。。转不起来。

解决了吗?调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调进角?

没解决。没折腾。直接全部升级 猛禽20A

网友A:
我也新手,经验不多,但是研究电调的时候隐约记得改变进角会影响电机的启动。反正设置电调也不麻烦,有空你可以试试 。楼主是海洋大学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新手,经验不多,但是研究电调的时候隐约记得改变进角会影响电机的启动。反正设置电调也不麻烦,有空你 ...

嗯 晚上我试试。不是 我是在大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