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咨询不同规格电机在相同拉力下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6-05-28):
比如双天4255  kv505。。官方峰值电流54a好像!!!!4250  峰值电流45a!!
本人飞50e 3d机。。只有4255。但又因本人部分电池不给力。。6s2200。放电c数不够。达不到54a放电。。。想限制油门到4250的拉力就够用了。。。已减少电流上限

问。4255限制到4250的拉力。。。电流是不是就和4250基本一样了

网友A:
飞行状态下怎么样不好准确判断,,理论上说,如果kv一致,铁芯,铜线什么的质量都一样的话,功率大的电机工作效率会高那么一丢丢,,,,输出同样拉力电流会小一丢丢,,,,,,

话说,电流是随负载而变化好吧,,,负载变化有时候是不能精确控制的,,你限制功率只能是一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状态下怎么样不好准确判断,,理论上说,如果kv一致,铁芯,铜线什么的质量都一样的话,功率大的电机工作效率 ...

谢谢。。有个大概就可以了。。。。。

那么你个人认为。。4255 限制90%还是80%的油门。。差不多到4250的极限拉力?    我个人认为在80-85%之间

网友:
差距没有你想像那么大,6s2200/25c电池+14*7桨,4255/505比4250/500电流多4a左右,如果电池c数高,那么差距会更大一点,也就3-7%左右....

网友:
要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