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3问题

楼主(2016-05-28):
花2520,斜盘315,皮带机,锁尾现在是亚拓ds520想升级一个锁尾舵,哪个合适?1107够吗?另外,皮带要多紧合适啊?速降急提时候好像听到跳齿声音了…望大神们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A:
按住旋翼头,用手适当去拨动尾桨,不跳曹就行,具体用力多大试飞以后总结

楼主:
那么说太紧也不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旋翼头,用手适当去拨动尾桨,不跳曹就行,具体用力多大试飞以后总结

感谢回答,意思也不能太紧是吧?

楼主:
尾舵机呢?

网友:
太紧阻力大

网友B:
皮传如果不是2头都加压带轮或者前面直驱后面压带轮的话都会跳齿,所以柔和点飞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传如果不是2头都加压带轮或者前面直驱后面压带轮的话都会跳齿,所以柔和点飞飞吧

x3只有一对导向轮,没有压带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意思也不能太紧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