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100s什么鬼呀这么难搞?

楼主(2016-05-28):
这什么怎么怼它都不行!
用ht8链接devo12原装系统无刷机的可以控制!但是斜盘自动修正简直没有!就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不听声音都不知道她在修正!虽然不会飞但也是玩了四年的对尾悬停炸了好几台450和600的人!其他不会对尾悬停绝对666666……这么小几乎没有的可把我难倒了!一起飞飞机就翻到了我以为我太久没飞站姿不对……怎么调陀螺感度都没有用。练了几把模拟器对尾还是不行……以前玩gcp那3d蛋蛋会忧伤大但是对尾悬停可是大学陆!你们是怎么飞的?

还有说说传说中的devo刷机和100s加卫星的事!
是在骗我吗?有个私藏多年的devo7e当年为了cp买的二手已经刷好galee的程序!一直没用上今天买了卫星到了!搞了半天在kbar上对频只能对频上dsm2!!!dsmx死活没怼上哎但是怼上dsm2的卫星接到100s上也没连接成功!驰远你在骗人!
现在都不能玩了只能静态!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1. 控连接ht8怎么把感度调高让它修正量大点?
2.galee固件是不能玩100s吗?哪个固件好用?
3.华坑的刷控软件哪里找?华坑去做无能了官网改了找不到下载的了!(华坑弯了!小米无能鸡都让小米股票掉价……华坑有钱输得起吗?)

感想太难折腾了这个!没耐心真的会抓狂

楼主:
这app的交互一点都不人性化!草稿箱编辑完点发布又没反馈信息就返回草稿箱!以为没发表又点了几次

网友A:
用上卫星还需要原配的高频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上卫星还需要原配的高频头吗?

用卫星就不需要高频头了

网友B:
我用g大的固件加外置高频头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g大的固件加外置高频头很好飞

你的飞机感度能调吗?

网友:
XK120、100S这类后出的机基本出厂什么都不用调就很稳了,起飞直接翻过来可能对频没对好,重新对看看,也可能是飞机主板出问题,正常情况下小机直上直下不可能,但直接翻过来也是不正常的。我以前听说GALE固件飞MCPX也有人出过问题(说明一下,去年某次买MCPX主板的时候卖家问我用什么飞的时候特别建议我不要用GALE固件)

100S前后买过3架,外置高频头、内置高频头、卫星,稳不稳和这个无关,目前确实是用卫星飞的,原因只是感觉用高频头麻烦,所谓反应更直接啥的我的水平还真感觉不出来。

斜盘自动修正什么意思?如果指自旋修正,那小机达到100S和120这种自旋还是可以了,但貌似是对尾悬停出问题?那应该不是指这个
如果是指悬停自动修正,那应该是6轴,100S纯3轴的,但是你又说自己玩了几年450了,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至于3个问题
1、调什么之后能增加自动修正量,请恕我孤陋寡闻,据我所知3轴是没什么能增加斜盘自动修正量的,加不加都是0
2、华控现在基本用MCKAY固件、SUV固件、或者原版DEVIATION固件,7E只有MCKAY固件支持中文。  GALE固件作者后期没有跟进,很多功能缺少,混控有没有我没研究过,但100S不通过混控消除死区那尾巴手感真的是太差了,消除以后还好。所以推荐MCKAY固件
3、华控还是别用原厂了,那么强大的固件不用用它原版干什么呢是吧

还有个重要的事情:楼主100S主板为早期老版的布局,不知道有没升级过高频头支持种类的,以前的只支持DSMX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试了DSM2只能选择默认7通道,什么都不用改,默认的通道和方向都正常。
6通道的话100S就无法反馈,不能成功对频。
我的是这样的,后面2台用卫星飞的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机感度能调吗?

不能调的